D10刷SUV 固件+dsm2 r6200接收+好盈天行都40A电调油门行程报警问题

楼主(2016-03-13):
如题,新装个固定翼,动力套是朗宇2216+好盈天行者40A+dsm2 r6200 接收,遥控是D10 刷SUV 固件,对好频后一直哔哔哔报警,查电调说明书是油门行程问题,想重新校油门行程校准不了,换个d10原装接收就工作正常,哪位大师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
长响短响?真的对上频了吗

楼主:
对上了,其他舵机正常工作,就是油门不工作,电调bbbbbb连续叫b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上了,其他舵机正常工作,就是油门不工作,电调bbbbbb连续叫b

电调叫b?这个我估计是接收问题,你把舵机插原装接收,拔下再插dsm,看看中立点是不是变了很多

楼主:
试了两个dsm2 的接收都是同样问题,换d10 的接收就没问题,好奇怪,下次要换个接收了

网友:
舵机插到油门通道有何反应

楼主:
舵机监视器里看下是不是油门通道反向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已经找到原因了,是接收机标识的油门通道跟实际有差异,接收标的通道1是油门,后来实际是通道3是油门,呵呵,山寨的接收没办法。

网友:
请问一下,我为什么不能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