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sab 380 三桨需要什么配置,然后还有个遥控器选择问题。

楼主(2016-03-13):
正在装380,除了舵机是3001 5005以外  电调应该选择什么呢?好盈 60a V4能否可以使用在三桨的机器上 然后电机选择啥。。。陀螺仪暂定MB。
ps:遥控器futaba T8FG和18sz除了一个有彩屏和通道多了以外,还有什么区别吗?不考虑14sg。现在三桨特价 1900还是蛮划算的。

网友:
电机是不是要升级?

网友:
三桨难道预示是电直春天来临

网友:
三桨1900,心动!!

网友:
哪里有1900

网友A:
两种我都飞过  我也刚刚入手380  个人还是喜欢双桨  配置完全一样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种我都飞过  我也刚刚入手380  个人还是喜欢双桨  配置完全一样即可。

三桨的不好飞?

网友A:
感觉两片的灵活一点  炸鸡成本相对低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两片的灵活一点  炸鸡成本相对低很多。

主要是炸鸡成本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炸鸡成本吧?

三片炸鸡肯定比两片高  而且旋翼头更贵。飞起来肯定没有两片灵活,但是浮力肯定好于两片。但是两片的浮力足够应付任何动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片炸鸡肯定比两片高  而且旋翼头更贵。飞起来肯定没有两片灵活,但是浮力肯定好于两片。但是两片的浮力 ...

现在三桨便宜啊

网友:
现在3浆的旋翼头比两浆的贵吧

网友:
舵机为啥3001

楼主:
已经买了3001和 5005.

网友:
18的摇杆手感好太多,和8 14 不是一个档次的。
8不建议,建议14或18.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买了3001和 5005.

国行18在特价

网友:
60A 没问题,  3桨的转速没有2桨的高

楼主:
请问一下是哪家店铺?特价多少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