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风,120接收装250

楼主(2016-03-13):
解决供震,飞得非常稳。。。

改好的尾轴

改好的尾轴

2636接收

2636接收

K8准备中的小鸡

K8准备中的小鸡

网友A:
手机看不到视频

楼主:
刚刚上图。。谢顶大神。

网友B:
好主意,想看视频。
帮顶。

陈伯

网友A:
这个三轴是什么?怎么还要用卫星接收?

网友C:
同求具体步骤及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三轴是什么?怎么还要用卫星接收?

这个是K8来的,250上用的是2636.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求具体步骤及型号

步骤那没拍,你装机有什么不明可以问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主意,想看视频。
帮顶。

视频不会上,上个图到上得较久,谢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步骤那没拍,你装机有什么不明可以问我。。

主要是现在用K8,调的有点崩溃,120是哪台鸡鸡的陀螺仪,外加DMSX的卫星么?调机啥的怎么搞?细想一下感觉疑惑有点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现在用K8,调的有点崩溃,120是哪台鸡鸡的陀螺仪,外加DMSX的卫星么?调机啥的怎么搞?细想一下感 ...

他说的120应该是华科尔的120d02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说的120应该是华科尔的120d02s

应该系,我那K8调感度不高就60左右,2636在250身上还是可以的,就没个自旋,到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他说的120应该是华科尔的120d02s

我想可能也是,那用D10应该可以直接对频不用卫星了,就是要弄几根普通舵机线转小插头(futaba?)这种……调机中心位十字盘水平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可能也是,那用D10应该可以直接对频不用卫星了,就是要弄几根普通舵机线转小插头(futaba?)这种… ...

中心我的是12点大了震死人,12点刚刚好。

网友D:
02s的接收上到250自旋会吐血的吧,那货我记得没自旋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02s的接收上到250自旋会吐血的吧,那货我记得没自旋优化

确实没优化,还可以接受,有十字盘优化,能玩玩,手感没K8好。。。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