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6-03-13):
这个线要怎么插拔下来弄乱顺序了再插上灯不亮了

网友:
rxa好像一旦供电就烧k8,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啊?有没有办法解救

网友:
上网问,主要电调线插对

网友:
电调接在B端口,一般电调线棕色的都是负极

网友:
RXA  RXB 这俩不要插错

网友:
下次拔线之前全部标签编号伺候(简单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