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双接收5.8g图传 刷固件

楼主(2016-03-13):
先上做完的图,问别人说,最好一个蘑菇头,一个平板天线,效果棒棒哒。我暂时随便找了2个普通天线,怕不插天线开机容易烧模块。

需要准备:
1,电脑
2,usbasp下载器一个,淘宝上20元以内。
3,RX5808双接收电路板
4,杜邦线若干

软件:
progisp1.72
usbasp驱动

下面开始教程:
usbasp下载器的接口是10口的,如图

而re5808双接收上面是6口的下载口,对应引脚请看下图

请自行按上2图所示将线连好。注意接收上有个孔是空的。
如果想用外部供电,那不需要考虑太多,你只需要5根线连接uabasp即可。
如果想直接用usbasp供电,那么还需要将usbasp的VTG也就是vcc连接到双接收的5V引脚上。

然后usbasp连接电脑,装好驱动,打开progisp软件。

如上图为软件界面,
1,选择芯片型号为328p
2,按图示勾选对号
3,点图中标注位置进行熔丝位设置,熔丝位设置按下图选择。选择好后,直接点击“写入”,然后点X回主界面。

4,点击调入flash,选择我们需要下载的固件文件。
5,点击“自动”,然后主界面下方会有进度条提示,完成也会有提示。

补充驱动怎么安装:
1,计算机图标右键属性,左侧点击“设备管理器”
2,usbasp默认会有感叹号,右击选择更新驱动软件
3,选择“浏览计算机以查找驱动程序软件”,然后选到驱动目录,勾选包含子目录。
4,然后会跳出安装提示,你选同意,就会提示完成。

下载地址:
progisp1.72可以百度搜索
usbasp驱动下载地址待会传上来。

hex固件来了,下载链接: http://pan.baidu.com/s/1i5i0YbF 密码: qjxh
声明:后面刷固件是转载走着的文章。。。

楼主:
明明百度云传的,哪去了

网友:
实际接收效果如何啊????我没太看明白啊

网友A:
帅,资料哪里找的。oled显示屏幕真心喜欢。

网友:
主要是效果怎么样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啊

网友:
有成品吗?

网友B:
刷固件是为了接oled显示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帅,资料哪里找的。oled显示屏幕真心喜欢。

我也喜欢这个蓝色字的oled,感觉超酷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固件是为了接oled显示屏?

不是,这个东西不是改装,而是原版diy,刷固件仅仅是实现图传接收的功能。当然,固件里包含了oled的驱动,所以才能显示。

楼主:
有成品的,某宝自行搜索。我是在  劲飞翔 找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东西不是改装,而是原版diy,刷固件仅仅是实现图传接收的功能。当然,固件里包含了oled的驱动 ...

那不错哦,之前只有一家店做OLED屏,而且只支持他店的那款接收,所以一直不买他的。这个双接收,以前也看过有人用,效果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错哦,之前只有一家店做OLED屏,而且只支持他店的那款接收,所以一直不买他的。这个双接收,以前也看 ...

效果挺好的,比1个接收的好很多。

网友:
大神膜拜

网友B:
问问,这款双接收,直接输出5V给OLED吗?就是不用加降压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问,这款双接收,直接输出5V给OLED吗?就是不用加降压模块?

对的,直接5v接入。

网友C:
up主,请问有没有gui版的固件?就是不用oled,gui输出到av显示设置介面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up主,请问有没有gui版的固件?就是不用oled,gui输出到av显示设置介面的版本

当然有啊。。。怎么发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有啊。。。怎么发你?

两份固件一样发我一份好不
firair@163.com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然有啊。。。怎么发你?

我已经编译成功了,还是谢谢你

网友(2016-04-29):
引用 楼主:
当然有啊。。。怎么发你?

我也需要两份固件一样发我一份好不 ,谢谢了!
ufoboya@163.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编译成功了,还是谢谢你

我的编译老是出错,能请教一下吗?

网友:
看着像接收屏上拆下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当然有啊。。。怎么发你?

大神能把双接收的固件发给我一份不?我为什么老是编译错误啊,请指导,邮箱499406697@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能把双接收的固件发给我一份不?我为什么老是编译错误啊,请指导,邮箱

明天给你地址。或者你百度 openpilot中文网 也能找到。就一篇文章是双接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给你地址。或者你百度 openpilot中文网 也能找到。就一篇文章是双接收的。

好的,谢谢

网友(2016-07-13):
这个是买的还是自己买原件焊接的?

网友(2016-11-07):
大神,有元器件的配置清单吗。想动手搞一个。谢谢

网友:
这个连接烧录器的图片怎么看不到了 ,呵呵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E(2017-01-17):
请教一下 熔丝 咋设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 熔丝 咋设的哦

FF  DA  FD

网友(2017-05-04):
求PCB文件。自己学的PROTEL 99  不知道设计规范,我自己在画一个东西,可否发一份参考一下。喷锡,过孔,我啥都不懂。wofromcs@qq.com

网友(2017-12-04):
l楼主,能也发我一份 gui版的固件?就是不用oled,gui输出到av显示设置介面的版本。我的email:  9664122@qq.com,万分感谢!

网友(2018-02-15):
开源的东西。

网友F:
顶一下,我也想做一个呢,楼主原理图有吗

楼主(2018-07-02):
引用 网友F:
顶一下,我也想做一个呢,楼主原理图有吗

楼主有PCB源文件。

网友:
火钳刘明

网友:
接收效果怎么样?

网友(2019-05-27):
大神,请问这个开源的5.8G固件源码在哪可以下载到阿?

网友(2019-07-27):
楼主熔丝位和接线图没了 可以修复一下吗

网友(2022-02-05):
怎么接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