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天地飞九遥控器,升降微调有声音,舵机无反应,怎 ...
求助,天地飞九遥控器,升降微调有声音,舵机无反应,怎么办?

楼主(2016-03-13):
其他通道微调没问题,也试过不是
舵机
问题

网友A:
不清楚天9有没那个
X9D设置里面就能关闭微调

楼主:
能只关闭一个通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天9有没那个
X9D设置里面就能关闭微调
能只关闭一个通道吗

网友A:
天地飞的不知道。
X9D可以选择性的关闭,也可以设置灵敏度,和其它通道混控也能选择单独关闭被混控的通道的联动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