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_∩)O古董450折腾记,模友们来帮忙!

楼主(2016-03-13):
各位模友周末好,铺了半年灰想把家里这台古董450 Sport(附图1)折腾成450L(用360大桨),机架在X宝看中了selizi这款(附图2.3.4)仿鸭子轴传450L DFC结构不知怎样,还有iceman(附图5)但1.2K空机感觉小贵,不知该如何优化配置,麻烦大家给点意见,避免重负预算。电装包含有;旧马达是地x线3800KV (附图6)舵机是Dxko 斜盘S1102, 锁尾S1107(附图7),旧电调好盈铂金40(附图8),<无副翼系统需另购,不知配黄金K8行不行(要定速)>,旧电池有7颗4S 25C 2600Mah(附图9),天9二代控暂时够用(附图10)。飞了2-3年技术还停留在正飞悬停航线,尽管技术菜,仍希望能保留这份坚持(身边的朋友都在玩各种穿越,多轴,个人还是钟情电直的精准暴力操控感,谢谢大家!
附图区: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图4

图4

图5

图5

图6

图6

图7

图7

图8

图8

图9

图9

图10

图10

楼主:
太久没发帖,手抖了(图片倒置不重要看文字)就算周末福利给模友些活动下颈椎

网友A:
我的建议是机架不要动,直接收个无副翼旋翼头十字盘总成,然后配个k8就足以。

网友:
楼上说的对,你这升级这么多还不如再装一台当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建议是机架不要动,直接收个无副翼旋翼头十字盘总成,然后配个k8就足以。

机架想换了,450Sport的舵机布局狠令人抓狂(斜盘三个舵机怎么排列都没有绝对直角,总有内外8,看着狠别扭)

网友A:
有加长的球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加长的球头啊

主要是三个斜盘舵机不再一个高度,现有滴舵机试过不下5款都很难找到合适滴角度(加长球头没试过,回头试试看)另外这款机型重心也不对,每次飞都要吧电池往前靠。

网友B:
我这450也是sport慢慢折腾成的,铂金50a电调和陀螺仪都在侧板上,二手飞越头子,装舵机时要拆了舵机底盖,总之现在状态相当好

网友:
现在的主力机也是飞越450sports改的无副翼,全部用450l级别的电装,动力足机身轻维修成本低,简直爽歪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450也是sport慢慢折腾成的,铂金50a电调和陀螺仪都在侧板上,二手飞越头子,装舵机时要拆了舵机底盖, ...

这款看起来狠不错,作为参考了,谢谢!

网友:
之前450折腾完了现在折腾500了

网友C:
楼主别折腾,就你架别换。想玩无副翼就换个头,买个K8
至于你十字盘八字下个说明书仔细看看,另外你那电池用不了,只能换3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别折腾,就你架别换。想玩无副翼就换个头,买个K8
至于你十字盘八字下个说明书仔细看看,另外你那电池 ...

的确,这次要折腾,家里还剩一堆450Sport配件浪费掉,听大家建议换450Pro旋翼头试试看。谢谢指导

网友C:
引用 楼主:
的确,这次要折腾,家里还剩一堆450Sport配件浪费掉,听大家建议换450Pro旋翼头试试看。谢谢指导 ...

换头买7075家的旋翼头结实耐炸

网友D:
标准是3S2200,你这电池重了些,不过你不是说重心要往前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头买7075家的旋翼头结实耐炸

正有此打算,7075就在我隔 壁用过他们家主轴(还升级了无台阶横轴)质量是蛮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准是3S2200,你这电池重了些,不过你不是说重心要往前么,试试。

是滴,升级冰人家电池固定座,重心问题应该可以改善了。

加长电池固定座

加长电池固定座

网友E:
冰人旋翼头怎么样呢?冰人旋翼头和70757旋翼头各自的特点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冰人旋翼头怎么样呢?冰人旋翼头和70757旋翼头各自的特点是什么?

这两家都是比较早专业做450-550L级电直升级改装及周边机械配件,个人用过一些升级件都蛮不错,7075旋翼头总成精度和耐用性不错,冰人尾波箱总成听说震动值较小,两家到底谁更好,这个就见仁见智了。

网友F:
无定速电调何谈定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定速电调何谈定速

这样啊,看来电调也必须要升级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样啊,看来电调也必须要升级了

其实这一套下来,只是省下了半个空机的钱,不如直接组新机,看着还舒服,可靠性还搞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这一套下来,只是省下了半个空机的钱,不如直接组新机,看着还舒服,可靠性还搞高

目前在屌丝Chase360和爱思曼空机中纠结,前者颜值高(不知耗材贵不贵)刚好家里有一套D&ko 450舵机(14年3DX抽奖得),后者炸鸡了必须用他家非标配件(炸鸡成本不小)我这技术精度要求还没那么重要,如你所说这家古董机除了机架真没什么可利用得上。

网友G:
如果对外观要求不高,可以直接用这机器改就可以了。你的拉杆看着实在别扭,感觉你装得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对外观要求不高,可以直接用这机器改就可以了。你的拉杆看着实在别扭,感觉你装得不对。

斜盘舵机拉杆内外8一直是被大家吐槽459Sport斜盘舵机布局不再同一高度,很难找到舒服的角度,就凑合飞了2年,这次炸鸡后锁尾陀螺仪八成是挂了,所以打算升级465(家里能用滴电装也就一套全新的D&KO舵机(14年3DX抽奖得的)在纠结用哪款机架。

网友H:
我用的就是第二张图里的那款机身。由于资金断裂,还没装起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用的就是第二张图里的那款机身。由于资金断裂,还没装起来呢。

也不用着急,航模贵在折腾(体验过程更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斜盘舵机拉杆内外8一直是被大家吐槽459Sport斜盘舵机布局不再同一高度,很难找到舒服的角度, ...

那就买套465空机好了,我最近买了一套,还在装,精度什么的还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