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到的immersionrc vortex 250pro不能找到接收机

楼主(2016-03-13):
250pro到手了,但调参遇到困难

这个舵机线应该是接SBUS接收机的。

但用FRSKY的X4RSB接收机,和精灵2原装SBUS接收机都试过,250pro显示没找到接收机,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给看看。

另外,随机套件里面的这两连根线是干啥用的。

网友:
屏幕上顯示接收機模式是cppm哦,需要改成sbus嗎?

网友:
vortex默认是ppm,用sbus的话需要吧机子拆开换插口

网友A:
千万不用拆机器Vortex250pro默认是Auto,只要对频他会在ppm Sbus等不同接收中搜索,我用14Sg还有433增程都试过可以用,还有那两条线端口是圆的,不是摄像和接收的备用线,应该用来扩展什么具体也不是很了解。你换其他遥控器看看,我周围3台都好的。

楼主:
是可以看到在CCPM,PPM,SBUS之间在搜索,但找不到我的SBUS接收机,我换了两了,情况都一样。FRsky的X4RSB和精灵2的接收机(配用精灵2遥控器),这两个接收机都在其他飞机上正常再使用。还有我发现这个250pro上的那个舵机线和配件包中的那个舵机线的信号线和地线位置是反的。难道黑色是舵机信号线?

照片是和标准舵机线的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万不用拆机器Vortex250pro默认是Auto,只要对频他会在ppm Sbus等不同接收中搜索,我用14Sg还有433增程都 ...

换过两个都是一样的结果,是不是在搜索的时候出现SBUS接收机是需要在遥控器上确认一下?

网友:
我跟你有同样问题

网友B:
然后我就买了个d4r接收用cppm就可以用了…估计frsky的sbus用不了,只能原厂futab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后我就买了个d4r接收用cppm就可以用了…估计frsky的sbus用不了,只能原厂futaba

好消息!你的帖子对我有启发。我把X4RSB接收机从SBUS模式改成了CPPM模式,现在250pro已经连上了接收机,基本设置已经正常,正在深度学习设置方法。

网友B:
那很好啊!祝爽飞,有什么可以再交流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很好啊!祝爽飞,有什么可以再交流哦!

谢谢。不过新的问题出来了,设置各个摇杆后飞机可以飞了,不过不能进入设置菜单,要更改图传频道、PID等,甚至希望清除接收机设置都不行,随便摇杆在哪个位置就是进不了菜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过两个都是一样的结果,是不是在搜索的时候出现SBUS接收机是需要在遥控器上确认一下?

按正常就是直接能连接上,我邮件给厂家咨询了,目前的确有这样的情况存在,我14SG现在用的比较少,摇杆有点偏硬,我是用富斯i10飞穿越,支持mmp和sbus而且接收相对便宜。目前厂家还没有确切解决方案,建议更换一个遥控器吧。1000多也不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新的问题出来了,设置各个摇杆后飞机可以飞了,不过不能进入设置菜单,要更改图传频道、PID等 ...

是没有设定好,长按尾灯小按钮,听到第二声提示音后松开,遥控器所有设置重新来一遍,可以优酷搜索immersionrc250pro中文视频教程(不能进去菜单还有一种情况在你设置时,关注摇杆行程是不是能从500到中位1500至最大位2000,如果不能请单独设置所有摇杆最大行程)一定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没有设定好,长按尾灯小按钮,听到第二声提示音后松开,遥控器所有设置重新来一遍,可以优酷搜索immers ...

正苦于不知如何重新设置,原来是尾灯的小开关,今天按你的方法再重新设置一下,谢谢。看到你是晚上2点多回的帖子,要注意休息。设置方法是参考你在优酷的调参视频,很专业。另外请教一下,Frsky X4RSB接收机可以和i10遥控器对频吗?如果可以去凯风弄一个i10。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新的问题出来了,设置各个摇杆后飞机可以飞了,不过不能进入设置菜单,要更改图传频道、PID等 ...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hhhhh,进入菜单是个组合动作……你上电之后要先解锁一下,然后上锁,再油门打到中位,方向舵打到最左(别的通道都保持中位),保持方向舵最左,将油门打到最低,保持几秒就能进入菜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新的问题出来了,设置各个摇杆后飞机可以飞了,不过不能进入设置菜单,要更改图传频道、PID等 ...

frsky的油门行程默认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hhhhh,进入菜单是个组合动作……你上电之后要先解锁一下,然后上锁,再油门打到中位 ...

Lansz,请问你说的解锁和上锁的动作是不是油门最低时方向舵打右(这是电机开始转)为解锁,上锁是不是油门最低时方向舵打左,电机停。我按照你说的组合动作操作没有成功。顺便说一下:我是右手油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Lansz,请问你说的解锁和上锁的动作是不是油门最低时方向舵打右(这是电机开始转)为解锁,上锁是不是油门 ...

哦,右手油门就肯定不一样,……估计会麻烦点,你再研究研究,一般不会是飞机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Lansz,请问你说的解锁和上锁的动作是不是油门最低时方向舵打右(这是电机开始转)为解锁,上锁是不是油门 ...

你把我刚才说的办法里的方向舵改为副翼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我刚才说的办法里的方向舵改为副翼试试

现在去杭州路上,晚上回上海,晚上再试试。谢谢。

网友C:
调机要下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机要下桨。。。。。。

是的。安全第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苦于不知如何重新设置,原来是尾灯的小开关,今天按你的方法再重新设置一下,谢谢。看到你是晚上2点多 ...

富斯i10只能用他自己的接收机,ia6b接收机价格很便宜买一个就好了,官方技术回复邮件了内容如下:
Hi,
I'm very sorry to hear about your customers have problem.
Can you ask your customer to try to force Vortex Receiver mode to SBUS using vortex-configurator to see if it helps?
On our side with have tested T14Sg with R7008SB/R2008SB
Thanks in advan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富斯i10只能用他自己的接收机,ia6b接收机价格很便宜买一个就好了,官方技术回复邮件了内容如下:
Hi,
I' ...

谢谢DJKV的协助。今天我也收到了immersionRC给我的回复邮件。看来套件中的两个线有一个是接SBUS的接收机的,具体是哪一个、接在哪里要看这个started manual,但他们提供的链接是google网站的,我没有fan qiang软件,谁可以fan qiang下载给大家看看,谢谢。

Hey Peter
you need to install the sbus cable to get the x4r to work ;O)
here is the getting started manual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w_OghmdFwrRWjZCubv5BW6PUvECgJO1FyiUbRPlx_W0/edit?pli=1#heading=h.bvt9t4t8twn2

have fun

Regards Kent

--
Kent Dideriksen
support@immersionrc.com

{#HS:180956569-40582#}

On Sun, Mar 13, 2016 at 8:57 AM UTC, <peterfeng@hotmail.com> wrote:
From:
Subject: vortex 250pro con't find receiver.

Message Body:
I just bought vortex 250pro and I try to use X4RSB receiver witch is sbus receiver, but the 250pro still display NO RX detected, i don't know why. i am sure the receiver has bound the transimter.

--
This e-mail was sent from a contact form on ImmersionRC Limited (http://www.immersionrc.com)

楼主:
重复了

重复了

楼主:
重复

重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新的问题出来了,设置各个摇杆后飞机可以飞了,不过不能进入设置菜单,要更改图传频道、PID等 ...

我的vortex今天刚到,我也是右手油门,和你一样死活进去不了osd设置菜单,折腾了一晚上,翻遍了说明书和youtube都没能解决,什么通道行程,osd固件飞控固件都刷了个遍还是进不去,蛋疼到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没有设定好,长按尾灯小按钮,听到第二声提示音后松开,遥控器所有设置重新来一遍,可以优酷搜索immers ...

我是右手油门,也是死活进不了osd菜单,我看了说明书,右手油门进入菜单的方法就是把yaw向左打到底,可是死活进不去,各通道的行程都是1000-2000,中立位是1500,还试了各种掰杆方法就是进不去。。。头都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是右手油门,也是死活进不了osd菜单,我看了说明书,右手油门进入菜单的方法就是把yaw向左打到底,可是 ...

不管是日本手还是美国手进去菜单的设置方式都是一样的,都是左手摇杆向左侧或者左下方进去,只要摇杆行程对肯定没问题,而且还要注意设置需要把遥控器所有摇杆的中立点保持在1500左右,我们已经测试的很多了,都可以。而且马上有新的固件和OSD更新出来,到时候测试完成,也会第一时间发给凯风模型,所有vortex250pro兄弟都能用上最新的版本,得到更好的兼容性和更强劲的涡轮250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DJKV的协助。今天我也收到了immersionRC给我的回复邮件。看来套件中的两个线有一个是接SBUS的接收 ...

别着急,这个星期我们马上进行测试新的固件和OSD更新测试,到时候测试完成,也会第一时间发给凯风模型,所有vortex250pro兄弟都能用上最新的版本,得到更好的兼容性和更强劲的涡轮250了。至于有些模友刷固件我建议自行需谨慎,毕竟是昂贵的机器,最好让商家来完成比较安全,风险没必要自己去承担,而且SBUS的安全连接方式通过固件osd升级一起完成更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日本手还是美国手进去菜单的设置方式都是一样的,都是左手摇杆向左侧或者左下方进去,只要摇杆行程 ...

我确实是这么做的,但是就是进不了菜单。

网友:
好任性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日本手还是美国手进去菜单的设置方式都是一样的,都是左手摇杆向左侧或者左下方进去,只要摇杆行程 ...

问题已解决,之前刷的是2.3.3和2.3.6,就是进不了,后来我刷了2.1.6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已解决,之前刷的是2.3.3和2.3.6,就是进不了,后来我刷了2.1.6就可以了。

固件如何刷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件如何刷新?

官方有osd的固件刷写工具,飞控的固件用ckeanflight刷就行了

楼主:
我的问题解决了。换了SBUS线。需要打开上板,插上套件中带舵机头的线(端子在非控上右下角处),移除那根CPPM线,再按照DJKV视频中的调参方法就OK了。现在可以进入所有设置了,姿态模式在室内很稳,非常好的穿越机。特别感谢djkv、lansz、kim-rcfun、wolfwyf等大家的专业建议和热情参与。

网友E:
看了你们的帖子坚定了入250pro的决心!纠结控了,i10还是14sg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你们的帖子坚定了入250pro的决心!纠结控了,i10还是14sg呢?

建议你i10。FPV对控要求不高,i10性价比不错。

网友F(2016-05-13):
楼主你好 翻到你的老帖子 那个我现在16V也买了伺服换 能让我看一下你的那个图纸吗?或则能收费帮我做一套吗

网友G(2016-07-17):
菜鸟求助:手上控是JR的DSX11老控,原厂RD921接收,请问如何对频?试过各种依旧是找不到接收,要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