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600改汽油首飞

楼主(2016-03-13):
之前改26CC汽油机放弃了,主要是3轴抗不住震动,已经很低了也不行,除非改有副翼,我不想改,后来换了GO56,这个发动机大家肯定很少有知道的,但是我说泰式T10大家肯定都知道,这个就是和T10一样的,只不过这是GO自己家的,这个发动机犹豫不在需要适应NX4所以散热头更大了,散热好多了,但是3比1的机油比例也是史无前例的,基本4升燃油的成本和甲醇差不多,但是4升汽油比16升甲醇要顶用多了,现在航线一箱20多分钟没问题,而且汽油还买,拿来练习在合适不过了,但是这个发动机原厂不可能装在600上,因为和T10一样为了触发CDI多了一片浆垫,但是我用了一个小办法窍门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很简单,估计没人想到的,先看视频吧,视频在2楼

楼主:
这个发动机总体上还行,高温的会熄火,不会断连杆,视频来了?firsttime=0&from=y1.4-2

楼主:
美女镇楼,传统不能丢了

网友:
先 顶了 再说:
甲醇机 的 构造 ,加了个 小火花塞 CDI 点火 ,恩 不错

网友A:
楼主,我看你这发动机的化油器和T10的不太一样。还有4L的这种汽油能顶得上16L的甲醇?

网友:
LZ这动手能力,强悍,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看你这发动机的化油器和T10的不太一样。还有4L的这种汽油能顶得上16L的甲醇?

怎么可能不一样,明明就是一台发动机都是GO产的,绝对顶16升甲醇,甲醇一箱就7分钟左右,汽油可以超过20分钟,大概25分钟左右你说有没有,几乎是甲醇的4倍续航,

网友B:
恭喜,看你连杆是否有四个出油孔,有的话就是新款,还有副油针原厂位置还可以放,看视频中烟还是比我的少,我的视频中烟比较浓,启动时候多给一格油门位置,必打必着,这样下来温度还可以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看你连杆是否有四个出油孔,有的话就是新款,还有副油针原厂位置还可以放,看视频中烟还是比我的少, ...

我的不止4个,我记得有5个,怪不得高温好几次都没断连杆,我感觉用在600上发动机只能飞飞航线了,我的机油比例还是低了,其实没有3比1机油用完了,现在是4比1,现在温度还好,不怎么热,应该和我飞航线有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看你连杆是否有四个出油孔,有的话就是新款,还有副油针原厂位置还可以放,看视频中烟还是比我的少, ...

对了,问下你用的什么机油?

网友C:
配比用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比用多少?

3比1

网友C:
引用 楼主:
3比1

這go55是和t10是同廠?因為裝了台t10還沒磨。

网友D:
汽油机飞航线不错!烟好大,我的26CC,没有烟!

网友E:
听声音好爽,好想搞个

楼主说高温会熄火,那飞着飞着高温了熄火了不是坠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听声音好爽,好想搞个

楼主说高温会熄火,那飞着飞着高温了熄火了不是坠鸡了。。。?

现在没有这个问题,只要机油比例对了其实比甲醇还难熄火,只是刚刚开始的时候机油比例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go55是和t10是同廠?因為裝了台t10還沒磨。

T10是GO代工的,其实GO56比T10好一点,原厂的连杆就是加强的,而且散热更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汽油机飞航线不错!烟好大,我的26CC,没有烟!

有毛用,我的时间比你长,你才20分钟,我的超过25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T10是GO代工的,其实GO56比T10好一点,原厂的连杆就是加强的,而且散热更好一点

嗯嗯。明白。

网友F:
3:1的比例,火花塞不被积碳糊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3:1的比例,火花塞不被积碳糊住了???

机油太少,引擎温度过高所以机油会在引擎内部燃烧造成积碳,积碳是因为引擎温度和机油品质造成的

网友G:
弱弱问一下一箱油多少升,一个起落大概多少钱成本,这玩意能不能也搞个低转速大螺距,带一大箱油,再整个小发电机供电

网友:
楼主你,怎么弄的啊,来具体的技术图片咯

网友H:
我用T10改的风神

网友I:
怎么改的啊。我准备风神也改汽油飞飞航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用T10改的风神

T10的散热比GO56差一点,当时也考虑了T10,最后还是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怎么改的啊。我准备风神也改汽油飞飞航线

建议用GOm56好一点,连杆不会断,散热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弱弱问一下一箱油多少升,一个起落大概多少钱成本,这玩意能不能也搞个低转速大螺距,带一大箱油,再整个小 ...

4升油的成本在100块钱左右,但是汽油的燃烧时间非常长,4升比甲醇15升的样子,每天一升飞一下午,很过瘾,主要就是机遇比例必须很高,要不然更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4升油的成本在100块钱左右,但是汽油的燃烧时间非常长,4升比甲醇15升的样子,每天一升飞一下午,很过瘾 ...

听起来也还不错,我记得看某个帖子油机一个起落就得20,吓死我了。
有机会也整一个油机玩玩

网友:
(有毛用,我的时间比你长,你才20分钟,我的超过25分钟,)楼主我的26CC汽油机不落地连续飞行时间是40分钟,呵呵,其实要想更长时间,换个大点的油箱就行了,确实比电的省心!

网友:
正想改,学习了

网友J(2016-07-12):
有改亚托600N的专用铝风扇的,2百多,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改亚托600N的专用铝风扇的,2百多,

我改的时候只有发动机,而且我这样改和买不买专用风扇也没什么区别,玩的就是技术,能动手的尽量动手

网友:
楼主你是怎么改的啊?600n的离合套件直接安装在发动机上装不上吗?

网友(2016-12-04):
lz机器在那买的,还有什么改装的?没看到

网友:
汽油机飞起来燃油费用低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