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频头天线焊脚

楼主(2016-03-13):
请教2.4G高频头天线焊脚有一个接天线发射,有一个接地
我焊接天线后,为了确认我没有焊接错,就用万用表的通断档来测试
结果天线发射和地是通的,这个为什么?
另一个问题是:万用表的通断档是9v吧,这样测量是否会损坏高频头。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阵子和地的阻值是接近0殴的,因为上面有接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阵子和地的阻值是接近0殴的,因为上面有接滤波器

是因为振子 和 地 接了一个电感,电感通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因为振子 和 地 接了一个电感,电感通直吗?

滤波器也是

楼主:
有篇文章说:“几乎所有商业电感在几伏甚至几十伏下工作都没有问题。”
看看用万用表通断档连接一下,也不会损坏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