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diy天线,效果比原装的更好!

楼主(2016-03-13):
穿越机用的是tx6721发射模块50块钱,别人送的,用3叶草天线距离7米没信号,3dbi编装天线10米没信号,这个图传有何用!!于是抱着搞坏无所谓的原则,用3根12.65cm的多股电线一头直接焊在信号线上,一头焊在地线上,三根都是这样。在纠结了好久要不要通电,通电会不会冒烟!通电后显示器出现了清晰的画面,学校宿舍楼50m多堵墙的情况下还有信号!室外没测试,我个人估计距离会在200米左右,明天我会公布室外测试结果。要是人不多就算了。总结是成品天线的接头可能接触没有焊接的好,所以距离不行。也有可能是别的问题,我还听说天线没有阻抗会对发射器不好,希望大神指正。从此我不会再买成品天线了!

网友A:
应该是接头虚焊了吧,你一加固就好了,换回成品天线应该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接头虚焊了吧,你一加固就好了,换回成品天线应该没问题了

应该不是,焊得挺好的

楼主:
顶呀,这么好的技术

楼主:
成本1毛钱都不到

网友B:
是不是sma座子不行了,内孔大了?

网友:
期待测试结果。

网友:
用回原厂第感角靠谱些

网友:
电线也可以?

网友C:
有什么依据吗,导线长度为什么是12,65厘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sma座子不行了,内孔大了?

要是接触不良的话500mw的功率应该会烧发射器

楼主:
天线也是电线,只不过为了固定形状,成品的天线都是用单芯硬线的,我的为了方便放在背包就用多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什么依据吗,导线长度为什么是12,65厘米。

看你发射器的频道选择,2.400g波长是13cm,我的发射机我只用一频道,频率是2.370g,精确的波长是12.658227cm,要是你只知道你的图传是2.4的话可以用13cm,估计差别不会太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你发射器的频道选择,2.400g波长是13cm,我的发射机我只用一频道,频率是2.370g,精确的波长是12.65822 ...

谢谢楼主的回复。问一下,三叶草天线的接法也是你这种接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的回复。问一下,三叶草天线的接法也是你这种接法吗。

商品的多了馈线,馈线是有一定电阻的

楼主:
今天测试了,自制三叶草的距离是自制鞭装天线的一半,三叶草距离在100-150米这样子,要是穿越机没有灯,目视基本看不到了,转弯的时候没有雪花。感觉不错,就是距离还是太短了,可能是发射模块本身就虚标,毕竟原价50的发射,还不是全新的不能要求太高。反思室内测距,可能是室内有利于信号的反射,所以还能50米。要是你们的图传快退役了可以像我这样玩。

网友:
大神玩的就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