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和电调

楼主(2016-03-13):
朗宇 X4110S 340KV 400KV+好盈乐天XRotor-Pro-40A机架会晃动厉害。换了铂金30A晃动消失是什么原因?求解释

网友A:
电机电调有匹配问题呀

楼主:
什么问题

楼主:
堵转会不会造成飞机左右晃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电调有匹配问题呀
朋友可以说一下有哪儿不对吗

网友B:
可以去查数据手册,厂家一般有推荐配置

网友C:
什么飞控,电调换了有再做调适吗

楼主:
零度x4v2 电机没换,电调换铂金30a问题消失

楼主:
换好盈乐天XRotor-Pro-50A还是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