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QAV210的pid和配置!!

楼主(2016-03-13):
自己入穿越也有小一年了!对于飞行技术和调参还不断学习中……自己也发上自己配置和重量等参数!自打飞手动第一次装808~抖成狗!没加前也抖但是可以忍!今天调了一下还是不理想!症状油门1500~1600抖!低了高了都没事!奇怪了。开了空中模式!(关了也抖)搞不懂哪里问题!高手请赐教!
配置清单:
机架:Qav210
电机:老款银燕2204~2300kv
桨    :三叶5040
电调:乐天20亚太版(刷bl14.3)
飞控:f3   固件bf2.1.6
电池:花牌 4s  40c 1500
遥控:jr9x2

网友A:
你那2种眼镜那种更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2种眼镜那种更好用啊?

对于视角来说一个是普通电视一个是液晶电视也就是一个4:3一个16:9!我不近视用这都可以!

网友B:
TPA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TPA设置呢?

TPA0.40不过开了AIR就没啥用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TPA0.40不过开了AIR就没啥用了吧!

没用过AIR MODE  不懂啊

网友C:
looptime降下来了吗?降到1000 开oneshot就不会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ooptime降下来了吗?降到1000 开oneshot就不会抖了

这个值是默认的!没动!一直搞不懂这个问题!到底哪些因素需要设置这个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值是默认的!没动!一直搞不懂这个问题!到底哪些因素需要设置这个值?

这个值越低,飞控运算速度就越快,也就不会有抖的问题了,你试试看,我把loop time设成2000时,p值设为4就有点抖,开oneshot,loop time降到1000后,p值设到8都一点不抖。当然了,我用的算法好像跟你不太一样,我用的是rewrite,你用的是luxfloat。不同算法对looptime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值越低,飞控运算速度就越快,也就不会有抖的问题了,你试试看,我把loop time设成2000时,p值设为4 ...

据我所知我这个算法和loop值没关系!!

网友:
亚太版的乐天20A是黄标吗

楼主:
不是!是白标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是白标的!

乐天20A第一刷BL  一定要NANO之类手指刷吗?  (好像要重新焊另外的焊点来刷是吗?)

刷好以后直接用飞控设置,更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乐天20A第一刷BL  一定要NANO之类手指刷吗?  (好像要重新焊另外的焊点来刷是吗?)

刷好以后直接用 ...

是的!刷过以后可以用飞控直接升级了!很方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据我所知我这个算法和loop值没关系!!

调低looptime通常能使你用更高p值,但是每个算法对loop time变化的反应是不同的,完全没关系应该是不可能的

网友E:
比率调的越高,是不是就是越灵活。你高到0.95,会不会太灵活了,我调到0.5就感觉控制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率调的越高,是不是就是越灵活。你高到0.95,会不会太灵活了,我调到0.5就感觉控制不住。

是的!可能遥控器有差异!这个值对于我来说还可以!

网友F:
1.槳有沒有平衡過?
2.固件升級到2.5.3 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F:
1.槳有沒有平衡過?
2.固件升級到2.5.3 試試

桨排除了!两个品牌全新测试过!正准备刷2.5.3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低looptime通常能使你用更高p值,但是每个算法对loop time变化的反应是不同的,完全没关系应该是不可能 ...

恩!学习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帮顶!当前就是bf2.1.6

最新的 2.5.3, 比旧固件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新的 2.5.3, 比旧固件好很多

这几天单位事多!闲暇之余刷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新的 2.5.3, 比旧固件好很多

今天刷了253后!遥杆切换pid模式不好使了!可以解锁!不知道哪里设置不合适!遥控最低油门值在990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