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adPlay HD和肥鲨HD如何选择

楼主(2016-03-13):
要入手一个头戴显示器,
HeadPlay HD和肥鲨HD,到底应该选哪个啊?,一个是1280×800,一个是800*600,价格也差很多啊,看了老外的测评,有的说HeadPlay HD带着很舒服,但是这次迪拜比赛绝大多数都用的肥鲨,这让我很纠结啊。谁用过给说说,外形无所谓,主要是性能和使用体验。

网友A:
有钱就上肥鲨HD2,没钱就上肥鲨HD1,实在穷得不行又想体验沉浸,那就买套纸壳的头戴好了。

网友B:
1、首先,两者工作原理不一样,HeadPlay HD里面是一块1280x800的7寸屏,两个眼睛看的都是同一块屏幕;肥鲨 HD是两块800x600的零点几英寸屏(具体数字不记得了,应该不超过1英寸),左右眼各看一块。
2、从清晰度或者PPI角度来看,肥鲨 HD完胜。简单的说,肥鲨HD的屏幕,你几乎看不到晶格(俗称“颗粒感”),或者不明显;但是HeadPlay HD的晶格非常明显。科普一下:ppi指的是每英寸屏幕所拥有的像素的多少,或者说像素密度,这个是衡量屏幕清晰度的重要指标。
3、从效果来看,HeadPlay HD明显要好,因为HeadPlay HD的效果是接近浸入式的感觉,也就是现场感很强,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近距离看超大屏幕;肥鲨 HD的效果是在一定的距离看大屏幕的效果。
4、从市场的趋势来看,HeadPlay HD应该是个过度性的产品,因为FPV市场很快就会有分辨率更高,屏幕更小的浸入式类产品出现。

总结:至于你想选哪一款,就看你在乎清晰度,还是在乎强烈的现场感。

网友C:
HeadPlay代入感很强,用作穿越机的fpv晕死你。自己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首先,两者工作原理不一样,HeadPlay HD里面是一块1280x800的7寸屏,两个眼睛看的都是同一块屏幕;肥鲨  ...

问个问题,hd2的分辨率明显比前者低,为哈说肥鲨的效果更好呢?另外一个穿越用肥鲨是不是因为他的沉浸感不好,才不至于晕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钱就上肥鲨HD2,没钱就上肥鲨HD1,实在穷得不行又想体验沉浸,那就买套纸壳的头戴好了。

钱不是问题,关键是不花冤枉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HeadPlay代入感很强,用作穿越机的fpv晕死你。自己选吧。

是不是就是因为代入感太强,用在穿越机不合适,才有那么多人用HD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仔细看一下我面前讲的PPI,决定清晰度的,不能光看分辨率,更要看PPI。打个比方,1080P的120寸投影屏幕 ...

那我到底用哪个呢,我一会就下单,钱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到底用哪个呢,我一会就下单,钱不是问题

你自己决定吧,我只是把两者的优缺点给你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HeadPlay代入感很强,用作穿越机的fpv晕死你。自己选吧。

真的会很晕吗?

网友C:
火爆的的迪拜穿越机大赛落幕了。那些选手和土豪们也不缺钱,和最新的科技。如果玩穿越机他们选什么你也选呢个应该错不到那里去的,肥鲨HD2视场角度是50度了。形象一点看起来像是投影的感觉吧,没有冲击力的感觉,肥鲨hd的眼镜没有散现象这是用起来比其他牌子都舒服,HeadPlay的视场角度很大。眼睛要上下才可以看完全屏。感觉是40cm处看一个42寸的电视感觉吧。画面的冲击力和代入感很强。如是站着飞的的话。一往前飞人会不自觉往后往倒。很是刺激,如果飞固定翼的fpv高空画面比简直可以说无法取代的。如果玩穿越机画面动态变化快的就真不是一般晕了。(说飞行几次就可以习惯的以前是开真正战斗机的吧反正我真的不行了),HeadPlay有个缺点画面边沿的有色散,对黑白比度大的画面和有osd的文字的话就特别不舒服了。够详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火爆的的迪拜穿越机大赛落幕了。那些选手和土豪们也不缺钱,和最新的科技。如果玩穿越机他们选什么你也选呢 ...

那我到底应该买哪个呢

网友C:
现在的图传很少可以上到1280 dji的悟实时是720p hd2的已经可以应付有余了。再有不管哪一个眼镜画面的对比度和色彩的饱和度都比不上一般电视。别抱太高的期望。肥鲨dh2的通用性好些。我建议是肥鲨HD2,肥鲨的其他型号别选了不同价钱视觉差很远多的。肥鲨的接收模块要另外买有7ch 28ch和32ch的。价钱几乎一样的买时别被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图传很少可以上到1280 dji的悟实时是720p hd2的已经可以应付有余了。再有不管哪一个眼镜画面的对比度 ...

肥鲨真的是有有点贵,要不我早就下手了。悟,穿越什么的我都有,s1000,如影啥的,现在除了穿越也能航拍就最好了。另外这个热不热,好多老外说肥鲨很不舒服,还会起雾

网友D:
这个价格差距不好比吧...在纠结headplay和skyzone,这两价位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价格差距不好比吧...在纠结headplay和skyzone,这两价位差不多

那你说我可咋办啊,纠结

网友:
  楼主买来给我。 我帮你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肥鲨真的是有有点贵,要不我早就下手了。悟,穿越什么的我都有,s1000,如影啥的,现在除了穿越也能航拍 ...

肥鲨到hd2比hd加了个眼罩和小风扇佩戴舒服了,也解决了起雾的问题,当然旧版hd加这个罩就可以了,我用hd+dji的p3a输出hdmi玩树林穿越的。画面杠杠的。螺旋桨就断了无数。外壳换过一套了。不过还没摔坏过云台呢。当然您也可以用个悟来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仔细看一下我面前讲的PPI,决定清晰度的,不能光看分辨率,更要看PPI。打个比方,1080P的120寸投影屏幕 ...

您用过什么眼镜飞fpv。说说感受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钱不是问题,关键是不花冤枉钱

HD1和HP我都用过,3楼说的很对,HP的屏虽然有1280*800的分辨率,但是被菲镜放大之后,屏幕的颗粒就很明显了,这个看着特不爽。有人说用HP会感觉晕,这个我认为是因为高亮度的单大屏幕离眼睛太近以及单菲涅尔透镜变形造成的,相信较短时间内这种单屏单透镜结构的头戴就会被魔镜类的分屏双透镜结构所淘汰。HD也有颗粒感,但是不太明显,另外它的液晶屏是专门针对视频眼镜而设计的,亮度把握得比较合理,不太刺眼。
至于纸壳头戴,如果手上有个鹰眼小飞手,那就是不要钱的改造,体验一下还是可以的。

headplay真要是有传说的那么好用,你在这次分秒必争的迪拜土豪大会上应该看到每个高手脑袋都套了个大盒子,而不是一个肥鲨HD2。

楼主:
引用 网友A:
HD1和HP我都用过,3楼说的很对,HP的屏虽然有1280*800的分辨率,但是被菲镜放大之后,屏幕的颗粒就很明显 ...

就是说啊,所以我现在就很纠结到底应该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HD1和HP我都用过,3楼说的很对,HP的屏虽然有1280*800的分辨率,但是被菲镜放大之后,屏幕的颗粒就很明显 ...

您分析得很专业,Headplay给人“晕”的感觉,确实是因为:
1、单屏幕太大。实际上,单透镜结构的头带显示器,屏幕尺寸最好为4.3-5.5寸;双透镜结构的头带显示器,屏幕尺寸最好为5.0-6.2寸;超过这个范围,显示效果要打折扣了。Headplay的7寸屏,确实有点大,看电影或飞固定翼没问题;但是玩穿越的话,就看个人的适应能力了。
2、单透镜的边缘变形比较严重。
3、亮度确实偏高。

至于你说的“分屏双透镜结构”的头戴式显示器,再过一段时间,市场上应该会有FPV 用的1920x1080P的高清头戴式产品出现,不出意外的话,大家今年就能看到。

网友E:
我戴着HeadPlay飞穿越,如果是站着的话必须身体靠个东西,比如栏杆之类的,不然会眩晕,搞不好就摔倒了,哈哈。

网友F:
我选HeadPlay HD吧,分辨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戴着HeadPlay飞穿越,如果是站着的话必须身体靠个东西,比如栏杆之类的,不然会眩晕,搞不好就摔倒了,哈 ...

兄弟,你感觉咋样,我很纠结啊。说说你的感受,尽量详细点

网友G:
我昨天14号 刚买的headplay  今天15号就到货了。由于我没有用过 肥鲨  作不出对比,  只能说 headplay的屏 超大 就像上面的人所说  眼睛要转才看得够整个屏。
今天测试了一下  个人认为  飞固定翼 真的是太震撼了。飞穿越   真的会变化太快。

网友H:
肥鲨面罩不知什么二货设计师做的,本来眼镜就带一定曲线的结果硬是加个又厚又曲线的面罩 nm瞳距范围又小,我方脸带上后看着很糊 不带面罩又起雾 完全就不适合亚洲人脸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肥鲨面罩不知什么二货设计师做的,本来眼镜就带一定曲线的结果硬是加个又厚又曲线的面罩 nm瞳距范围又小, ...

还真是有点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昨天14号 刚买的headplay  今天15号就到货了。由于我没有用过 肥鲨  作不出对比,  只能说 headplay的屏  ...

那你是飞什么用呢?一般买头戴基本都是穿越吧,这个是不是更适合航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选HeadPlay HD吧,分辨率高

我也是很纠结,我考虑弄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昨天14号 刚买的headplay  今天15号就到货了。由于我没有用过 肥鲨  作不出对比,  只能说 headplay的屏  ...

兄弟你买来是飞什么用的呢,我考虑直接就上这个了,多少钱入的,是不是送天线的那家

网友I:
我买了个山寨2代还没到货。。考虑到就一个菲镜加个显示器1700真是不划算.

肥鲨屏幕小还贵就是坑爹的。。用不了多久肯定要出新的买了会后悔。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买了个山寨2代还没到货。。考虑到就一个菲镜加个显示器1700真是不划算.

肥鲨屏幕小还贵就是坑爹的。。 ...

等到了看看再说

网友J:
请问各位老板  我是近视眼左右眼度数稍微有点区别 是否合适购买HD2 佩戴时需要摘眼镜么?左右眼可以单独调节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各位老板  我是近视眼左右眼度数稍微有点区别 是否合适购买HD2 佩戴时需要摘眼镜么?左右眼可以单独调 ...

左右眼有差别买最好还是买单屏幕的,

网友:
肥鲨吧!屏幕大眼疼

网友K(2016-10-13):
700度近视,两者都能用吗?

网友L:
在同一家买这两个,跟老板说好到时候对比了只留一个……

网友M:
已有HP,没有所说的头晕,也许因人而异吧。准备再买个HD2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