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控回家!永别了,伙计

楼主(2016-03-13):
炸机的严重程度分级的,最严重的当属提控回家,没错,我就是在生日那天经历了一次最严重级别,前因后果分析一番,博君一笑,与君共勉。
楼主平常多为目视夜航,起降架次300+,常用飞行路线为80米高度,半径100米左右快速航线飞行无压力,另装一台180 穿越机转飞FPV,可能由于长时间目视飞FPV试飞阶段极不适应,于是采取了半目视,半FPV  的飞法,就是一边目视飞航线,余光落在一旁的图传接收屏,正在适应中。海边空地嗨了两电后,突然遭遇飞机脱离遥控范围最终失联,提控回家,分析如下

错误1.之前一次不成功的翻滚尝试,炸机,电池切掉了唯一的外露接收机天线半截(乐迪6通控只有一根接收天线)。未及时处置或停飞
错误2.半目视,半fpv飞行时距离过远,其实直线距离100左右失控,乐迪6通控之前拉距近400米,接收机天线折半后,对遥控距离缩短程度预判不足。
错误3.未设置失控保护,以至于遥控信号丢失后飞机保持失控前的状态继续飞行(之前取桨关控测试过)应该设置失控保护油门为零,及时降落避免伤人伤物还可留得病体。
错误4.当飞机遥控无反应时,图传上看见飞机正稳定飞往远端外海域(应该是在保持之前飞行状态)。应拿上图传三脚架和遥控奔向飞机方向,当时只顾带控跑去,结果胡乱打舵后,图传处的同伴说飞机正在飞回,然后跑回来看着图传离陆地不远了,遥控又无效了。

错误5: 处置不当-最后听见高空BB响告警,却看不见飞机也控制不了,(当时天空阴霾,能见度不足。此时扔应该带上图传和控奔向飞机方向)最后电量耗尽,图传逐渐消失,估计坠落在离海岸不远的海里。
最后的BB响好似老伙计最后的呼唤:“主银救我”可最终也没能救回,心碎的插曲“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狠下心,盘旋在你看不见的高空里”-你不知道的事---王力宏
永别了,伙计,希望你的出走能带来一些教训和警示才不枉你我今生的偶遇。
伙计昔日靓照:

我的伙计你要去哪儿

我的伙计你要去哪儿

伤心投海处

伤心投海处

网友:
辞旧迎新,再接再厉,航模贵在折腾

网友A:
生日那天,我也提控回家了

网友:
大意了我有一次飞丢就带着显示器找到的,还好我的是白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日那天,我也提控回家了

额滴神啊,这是个魔咒吗

网友:
谨记楼主教诲,  节哀

网友B:
设置失控保护油门为零,设置的是飞控,还是遥控呢?这点老是晕菜  请指教,谢谢

网友C:
楼主飞机漂亮,3桨效率更高吗?

网友D:
你应该第一次追上了就收油,也许还能找回个全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应该第一次追上了就收油,也许还能找回个全尸。

下面全是海,收油们等于放弃治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飞机漂亮,3桨效率更高吗?

三叶桨的力效要低于两页的,只是180 机架最多4寸桨,用4030,4045两叶桨升力都略不足,不得已买了三叶4045,拉力与总重还算匹配。

网友:
首先表示安慰,然后也分析一下子。
错误1我也会犯,因为在外场总想飞个尽幸而忽视了这些细节,有时明明知道也还想要继续飞。
错误2我不会犯,因为我不会半目视、半FPV,这样很分心,我是做不到,要么第一人称,要么第三人称专心飞,而且100米不远;
错误3最不应该犯,这是这次提控回家的最主要原因,新装飞机或飞控刷完新固件我都要测试失控,了解失控后飞机会是什么状态,有一条必须得满足,就是关掉动力,如果你做到这个了肯定不会提控回家了,失控后去捡飞机也就是了;
错误4和5共性是一个是要重取回遥控信号从而获得控制权,一个是要目视或看屏幕确认飞机方位和姿态,但话说失控或炸机大多数,至少我是不可能起身就跑,尤其是只有一人飞没有伙伴帮看摊,我得收拾一下背包去找飞机,而且我一直用眼镜,所以这事儿也说明楼主以后该用眼镜飞而不是屏幕了,至少你追飞机不用想着拎三角架了,反应速度肯定有保证,而且眼镜还能录像等,所以你得弄一架新机和眼镜,专心第一人称飞行吧

网友E:
对了,控也得换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说明你现在可以全面升级了

网友:
不怕,再來一架,買買買折腾

网友:
不炸机,怎么有新机。

网友:
换控吧乐迪害我不惨,我死了好几次之后总结下来是遥控器问题

网友F:
你比我高……我是掉湖里  第二架在等飞控……

网友D:
可以买新的了

网友:
控的遥控距离太短了,换个1000~1500米的

网友:
楼主节哀啊,玩航模的人,难免会遇到类似的问题。祝愿楼主早日恢复往昔的光彩。继续嗨皮爽飞。

网友G:
没有丢过飞机的模友不是好飞手!

网友:
我是在水库 从下游河滩 飞到大坝上面去了 只顾着看风景 然后就没图像了,当时有点傻 ,凭感觉像想转向往回飞,后来就不知道飞哪了,回来总结下 没图像的第一时间就应该 后退 哎 经验不足,穿越机当航拍机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了,控也得换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说明你现在可以全面升级了

实际情况是,家里的确另有一整套250的零件和新控,无须四处买零件,花点时间花点精力即可复飞,但仍填补不了飞丢的空虚

网友:
炸机也是飞行的一部分,对吗?

网友:
提过两次了。算是有经验了。有一次翻山越岭找回来了一台精灵3。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你比我高……我是掉湖里  第二架在等飞控……

这个架子的关键字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置失控保护油门为零,设置的是飞控,还是遥控呢?这点老是晕菜  请指教,谢谢

是设置遥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情况是,家里的确另有一整套250的零件和新控,无须四处买零件,花点时间花点精力即可复飞,但仍填补 ...

恩,那是肯定的,过一段时间才能慢慢恢复过来。

网友:
玩穿越就远离目视啦,这样玩肯定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架子的关键字是什么?

最新QAV180 穿越机架 FPV超小迷你机架 3MM机臂一体多轴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有丢过飞机的模友不是好飞手!

飞丢是太冒进了  压着点进度  螺旋进步

网友I:
楼主在哪里飞?

网友:
接收机天线断了就应该果断更换,,哪怕断了1毫米,距离也许就只有原来的1/10
其次是失控保护一定要设置好,这是非常重要的,,必须0油门
就当教训吧,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J:
几乎所有的事故都是人为的!偷着乐吧,还有人回来了控没了的呢

网友:
节哀..得安裝失控保護

网友:
引用 网友J:
几乎所有的事故都是人为的!偷着乐吧,还有人回来了控没了的呢

还有人回来包和电池也没有了

网友:
水对飞机有莫名的吸引力。这是魔界诅咒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在哪里飞?

深圳前海湾

网友:
第一次严重炸机也是生日那天,看来航模生日=炸机是惯例啊!以后生日停飞一天!

网友:
楼主节哀,玩穿越总会遇险…我上周也丢机了,之前多次逢凶化吉,终于第一次提控回家,损失380轴距穿越机,带apm2.8+m8n gps,达普电池一块,总计一千+…总结教训:一定要随时注意检查机器,我的就是磕磕碰碰导致飞控抽疯再也救不回来了…

网友:
干嘛飞那么高啊!不是穿越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滴神啊,这是个魔咒吗

  没看明白 :楼主是 如何彻底告别提控 回家 ?
俺:猜想了 三个 选项 ——
1、退魔 永远 不玩了。。
2、楼主 采用了 某种永不炸机的技术,俺可一定要学习学习。
3、儿童手表 给飞机戴上:定位真的 很准。。
——飞机炸了 也能找得到 回家不hui只提控 。

网友:
同病相怜!啥都不说了!

网友:
设置失控保护似乎也没救啊

当失控保护油门突然为0时,会发生什么?在一个雾霾严重的大海里有一个精灵投海自尽,你能做些什么?
对于失控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是陪着它去看草原

网友:
谁都有炸机,不要灰心  再接再厉

网友:
斜阳里,气魄更壮,飞机坠地,心中不必惊慌。。。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K:
我一伙计中午飞人咖啡馆里面去了,下午目视飞成小点喊我救机。我拿到遥控愣时小一分钟才看到一小点,实在不知道如何打舵的情况下有小点变黑点,最后电池不济-自由落体了
关键是小二里路三人开车愣还找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一伙计中午飞人咖啡馆里面去了,下午目视飞成小点喊我救机。我拿到遥控愣时小一分钟才看到一小点,实在不 ...

目视飞如果分不清方向了,我的作法是,先稳住高度不降也别升太快,然后朝前和朝左各轻微打一下杆,两个方向上的位移能轻易判断出头尾,至少大致的方向不会错,我的意思是假如判断出来飞机可能不是正对着自己,而是有一定偏角,那打杆向前带点侧偏即可飞回。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视飞如果分不清方向了,我的作法是,先稳住高度不降也别升太快,然后朝前和朝左各轻微打一下杆,两个方 ...

关键电池不行了。从小点救至成为黑点了已经,另外他用手指给我看飞机的时候足足浪费了小一分钟我才看到他让我看的飞机

网友:
在水上飞就是一大忌

网友:
小心点才行啊

网友:
我的一架280丢在非洲深山里了

网友:
调整心态吧,我的第一次飞行就丢了。

网友:
没事,再继续!

网友:
辞旧迎新

网友(2016-05-03):
半目视听得我也是醉了

网友:
感觉有些时候人眼,有视觉差,有一次在学校玩大了,飞高,然后炸鸡了,掉下来的时候就以为掉的很远很远,最后在学校不远的地方找到了。

网友:
上次掉河里,最裸的提控回家

网友D:
穿越机目视飞100米也是醉了。找个小花园静下心来飞FPV,装个防撞栏其实上手很快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额滴神啊,这是个魔咒吗

生日前天,我也提控回家了

网友:
和我丢机的情形一样一样的

网友D:
1玩fpv晚了。2换fpv眼镜。3把控丢了。。。穿越不玩fpv鸟味也没有。

网友L:
前段时间穿越机掉草丛里 拿着眼镜找半天 最后通过信号强弱确定范围找到的 离旁边的麦地只有几米远。掉麦地里妥妥的提控回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情况是,家里的确另有一整套250的零件和新控,无须四处买零件,花点时间花点精力即可复飞,但仍填补 ...

飞丢以后心里很难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前段时间穿越机掉草丛里 拿着眼镜找半天 最后通过信号强弱确定范围找到的 离旁边的麦地只有几米远。掉麦地 ...

最好装寻机BB响,接在空闲通道上,一拨开关就响,新机已采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装寻机BB响,接在空闲通道上,一拨开关就响,新机已采用。

嗯  这次买分电板 顺带买了两个蜂鸣器  找机绝对方便

网友M:
250在5月2号提控回家,5月8号新出炉的210

楼主:
引用 网友M:
250在5月2号提控回家,5月8号新出炉的210

干劲和效率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