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p3s的问题

楼主(2016-03-13):
请问p3s可以自己换SD卡吗?要怎么换?

网友:
可以直接换,支持64G的,但是有些卡识别不了,最好买同品牌的。

网友A:
同品牌也不一定识别,因为假货太多了,建议去京东买一个专用的,16G八十多元,我开始买了一个16G同品牌的,结果老是提示格式化失败,换上那个就识别到了。

网友B:
反正贵的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品牌也不一定识别,因为假货太多了,建议去京东买一个专用的,16G八十多元,我开始买了一个16G同品牌的, ...

好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贵的就对了

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