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鲨immersionrc vortex 250pro与MZ-24不兼容(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6-03-14):
我新买的肥鲨穿越机,进入飞机后设置都正常,油门,副翼设置都正常,就是接不了锁。显示屏中显示接受模式是CPPM,我的控难道设置错了,飞机寄回给卖家测试一切正常
我是按帖子里的单线接接受设置,我用了8通接受和6通接受,都不行,MZ-24这么强大,连一个小飞机都搞不定,我不信~~~~~~~请问大神我那里出错啦!!!!!!
请厂家来帮我看看

谢谢厂家及时回复,按你方法解决。

网友:
用的什么接线方式? 按道理应该是接收器输出模式没有选对。 SUMD // SUMO ,我看介绍都是兼容的哦。

网友A:
请问什么飞控?如果是F3飞控,遥控器EPA 设置103的最小行程;检查你的解锁方式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什么飞控?如果是F3飞控,遥控器EPA 设置103的最小行程;检查你的解锁方式是否正确!

请问按图片中把 接受机的信号线这样折着,会影响信号接受距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按图片中把 接受机的信号线这样折着,会影响信号接受距离吗

应该会,最好把天线竖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