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驰远hfp100四通无副翼三轴小机调机求教

楼主(2016-03-14):
小弟新手,刚入航模,入了个驰远的hfp100四通小机,三轴的,我通电后机子放平了,看了下十字盘也基本水平,可是起飞时大幅度的左倾,调整十字盘后又大幅度的右倾,机子还没起飞就倾倒了,请问下该如何调整,谢谢,另外这个小机通电时要水平放置么?谢谢大家

网友A:
起飞左斜就把右边的舵机拉杆调短,或者左边舵机拉杆调长。同时前面的舵机也要调长一点。或短一点! 总之 一般扭一圈试试看,歪了继续扭,这个我不怎么会表达。。。。 一句话,多调下拉杆就明白其中的原理了,差不多平衡后就靠遥控器的微调来调整平衡。

网友B:
插电后以最快的速度水平放置

网友C:
调回原来状态,起飞左倾打右舵纠正,飞机飞离地面五十公分已上努力稳住飞行,让控飞行方向的舵杆回中后看看往那漂,微调相应方向的微调应该能纠正,在无风或弱风环境下也向某个方向漂,微调到底都无法纠正再考虑调舵机拉杆。

网友D:
这个是那个啥地旋现象吧 副翼带点右 一下子起来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