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平衡充,锂离子电池充电截止电压为4.1V,为什么不是4.2V?

楼主(2016-03-14):
B6充电器锂聚合物电池充电截止电压为4.2V,为什么锂离子电池的充电截止电压为4.1V?

网友:
鋰離子電池 (LION)就是 4.1 截停沒錯啊

网友:
锂聚和锂离子都是锂电池大类中两个不同小类型,有差别的。不是说所有锂电都是同样的指标哦。

楼主:
百度百科上查到的,估计是因为存在充电截止电压为4.1V的锂离子电池,充电器设计的时候为防止此种情况过冲,才采取了比较保险的做法。

网友(2019-11-19):
最近新买了三星的30Q电池,厂方资料显示充电截至电压为4.2v,用b6充到4.1v后,再放电(10A),共放出2940mA,与标称3000mA(typical 2900mA)相差无几,楼主可不用介意4.1-4.2的区别。对容量仅有2-5%的差异。且能更好保护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