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

楼主(2016-03-14):
哪位发生知道这两个遥控器是什么牌子的。在什么地方能买到接收机?
<

网友A:
第一只是富斯FS-GT2,你上乜宝买这牌子的接收就得,35-45元吧.第二个是FM拉收,把版子打上去也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只是富斯FS-GT2,你上乜宝买这牌子的接收就得,35-45元吧.第二个是FM拉收,把版子打上去也能找到

谢谢大神,膜拜了。

网友A:
不谢,我这还有三个这控没用,GT2一个GT3二个

楼主:
额,这个就用来练下手。第二个控是不是可以扔了

网友:
FM干扰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谢,我这还有三个这控没用,GT2一个GT3二个

加个Q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谢,我这还有三个这控没用,GT2一个GT3二个

便宜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