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f3p的选择

楼主(2016-03-14):
我原来全是自己做f3p,现在想买个现成的,大家看看哪个好些天翼8mm的和5mm的八眼的SU29,我在这两款里面选一个

网友A:
这两个商家我都买过N架,应该有发言权。自然是选择天翼的飞机,大厂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商家我都买过N架,应该有发言权。自然是选择天翼的飞机,大厂的产品。

SU29空机50g,天翼8mm没有介绍空机的重量,也不知道有多重

网友:
选天翼不用担心翅膀碳棒折断的问题!它那根好粗。。。。

网友:
那杂家也来一架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SU29空机50g,天翼8mm没有介绍空机的重量,也不知道有多重

装好后带电池两百克多一点。

网友:
f3p算是150克以内的机子吧,3mm d板啥的

网友:
刚开始飞选天翼的更耐炸些,八眼那个速度快(飞行速度和滚转速度)

网友:
天翼8MM我装过起飞是185克,没安装起落架。

网友:
天翼跟八眼都有玩过,最近都是在飞8眼,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掉色。飞机刚性原配的基本够用,我是自己在主翼上再加4条小探杆的,刚性跟天翼差不多。天翼也是很好飞货,做工就不用说大厂出品,很人性化很细致。epp材质来说,八眼的稍微硬一点。你初学的话可以上8眼然后再换天翼。8眼的便宜20块。5架下来又节省出一架8眼了。

网友:
没飞过,两种都挺漂亮。

网友:
两种都可以买 来练习

楼主:
我看了好多视频,许多高手都是用的红色的桨,我在淘宝查了下,也不知道是不是4块钱一根的那种,我一直用的黑色的9047慢速桨

楼主:
我2204KV1480和1800的都有,都说KV1800的用8寸的桨,可是我飞起来觉得很不舒服,1800的我还用的9寸桨比较习惯

网友B:
我用的天翼的,蛮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天翼的,蛮好的

前天下单的天翼,今天应该能到了,这两天练模拟器有点感觉了

网友:
我的天翼3s500电池全部下来,225g耐炸,就是太不抗风了,一点微风就不好吊,可能技术也不行

网友:
我是用八眼的,感觉还行。

网友:
当然天翼

网友:
我现在基本上告别这两家了
八眼 天翼 都是比较早期出品这种”大型”F3P机的  八眼的 一根碳方管的加强方式 明显是不行的  机身会扭曲  需要像D板F3P机那样 用碳杆加强
天翼的 飞机  做工 涂装 都很不错  但用的EPP发泡倍率比较大  这就导致了 板材本身比较软 需要碳杆加强   虽然出厂给出了碳杆加强方案   我还是在机身和机翼上都贴了碳片 进一步补强
不玩这两个 玩什么呢   我们本地玩的比较多的是 风范家的20倍的EPP板机  很适合室外联系  简单加强一下之后  板材本身非常结实的   当然缺点就是 重一些   电池需要的大一点 我们一般都是3S 800左右的电池

网友:
天翼吧,毕竟那颜色质量很重要·手一摸就掉色的·要多烦有多·烦。天翼的涂装好很多.
再比这2家重的飞机尽量别用·设备不够通用,个人建议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