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发射一体fpv设备求推荐。

楼主(2016-03-14):
如题,想装到车上用。之前买了个200豪瓦说是sony头子的,效果很差,一堵墙就雪花了。又进了个兔子600豪瓦的,距离好些,但里面的感光件竟然装反了,需要把摄像头竖起来图像才是正的。但坑爹的是,竖起来上面是天线接头,下面是电源线接头,根本无法固定。太他娘的山寨了。心理有阴影,有阴影啊,求推荐!!!

网友A:
地面玩fpv要用1.2的图传效果比5.8的好

网友B:
只是画面方向不对的话,接收的屏幕上面一般都带画面翻转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画面方向不对的话,接收的屏幕上面一般都带画面翻转功能

我的接收是小飞手,没有换画面翻转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玩fpv要用1.2的图传效果比5.8的好

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求推荐啊,摄像发射一体的。。。

网友C:
唐山和天津有微型FPV一体机,你TB找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唐山和天津有微型FPV一体机,你TB找一下吧

网友D:
我有个摄像一体发射的,你要的话私聊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摄像一体发射的,你要的话私聊我吧

我qq714178300联系我么

网友E:
2000mw非一体的要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00mw非一体的要不

非一体的就不要了,接线麻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