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分析下是电机堵转吗?

楼主(2016-03-14):
以下情况是电机堵转吗?什么问题啊?谢谢高手解答
       我的六轴 用的好赢铂金40A电调,朗宇4110(400kv)无刷电机,试机是油门打到三分之一怠速一会就会有一两个电机不转了总是那两个!再推大油门又转了过一会又不转了!是什么原因是堵转吗? 把油门推最高然后拉下来不到底就会有一两个不转在!再推高一点就都转!过一会又有一两个不转 ,但是用手拨还顺滑没卡死 ,把油门再推高又转了!过一会又慢慢停了!但是推到最高不会停!什么原因啊!!郁闷中

网友:
没交准吧

楼主:
校准了!用的零度调参软件一起校准的!啊不是单独校准的

网友A:
螺丝有没有顶到电机的铜线

网友B:
你如果不带桨测试的话,飞机没离地,飞控姿态的积分不能清零,就会造成某个电机停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有没有顶到电机的铜线

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如果不带桨测试的话,飞机没离地,飞控姿态的积分不能清零,就会造成某个电机停转

确定是这样吗?因为老停转所以不敢带浆试飞拍炸了!谢谢指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有没有顶到电机的铜线

都一样的螺丝也都顺滑

网友C:
要不就是虚焊了,虚焊很容易造成电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就是虚焊了,虚焊很容易造成电机问题

都很结实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定是这样吗?因为老停转所以不敢带浆试飞拍炸了!谢谢指点了

我的也这样,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这样,没问题

好的!谢谢指点!心里踏实的!改日在飞行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