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零度飞控问题

楼主(2016-03-14):
我用的八轴机架以前电机转动方向是:前向的两个浆是向外转的(从上向下看左边逆时针右边顺时针)。但是换了零度x4v2飞控后发现调参软件现实转动方向是相反的!请教高手必须按零度的重新设置吗?

网友A:
你以前用的PIX吧?零度大疆等商业控一般都是第一个逆时针的

网友:
必须按照 说明书安装

网友B:
編號可能不同..但旋轉原理是不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以前用的PIX吧?零度大疆等商业控一般都是第一个逆时针的

必须改过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編號可能不同..但旋轉原理是不變的

我也觉得是!偷懒不想改

网友C:
好久没零度消息了

网友A:
必须改,否则飞机会因为转向不一致会快速自旋,以前调PIX没注意转向就干过这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改,否则飞机会因为转向不一致会快速自旋,以前调PIX没注意转向就干过这事

我的还没改,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推三分之一油门运行一会就有固定的两个电机停转用手试还顺滑也没堵!再大点油门又转了过一会又停了!油门来到接近最大不会停!或者开始大油门再拉倒三分之一就会有两个停转!中位也按照零度软件调好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和转动方向有关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还没改,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推三分之一油门运行一会就有固定的两个电机停转用手试还顺滑也没堵!再大 ...

电调行程先校准一下,然后测试的时候飞控要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行程先校准一下,然后测试的时候飞控要水平

我是用调参软件一起校准的!还是那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调参软件一起校准的!还是那样

测试电机先切手动模式

网友:
我今天也是这个问题,解决方法是,我的电调行程校正方法不是零度说明书讲的方法,按照电调的说明书校正就OK了

网友(2016-09-16):
按照说明书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