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往这儿看,求助,求助,天7控怎么配电调???????

楼主(2016-03-14):
HPS 300A电调有带刹车和不带刹车,选哪个?这个电调能直接用恒龙钢波电机吗?新手不懂,先谢过了

我的三号

我的三号

楼主:
刚收的二手控

刚收的二手控

刚收的二手控

网友A:
不用带刹车的。坦克不给油放哪都是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带刹车的。坦克不给油放哪都是刹车

感谢,这个电调能直接用恒龙钢波电机吗?

网友A:
之前我也是3号,用的是那种最便宜的160a电调一点问题都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坦克很漂亮

谢谢,跟大佬们还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也是3号,用的是那种最便宜的160a电调一点问题都没

那320更没问题了?能直接用恒龙电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320更没问题了?能直接用恒龙电机?

320a电调当然可以啦,还可以用3s电池呢,恒龙的原装电机质量一般,可以换好点的380电机,价格1个几元而已。
天7设置v尾混控模式,或者自定义高级混控。电调要没有刹车的,因为2个电调要是转弯的时候,带刹车的电调会出现一边转动,一边不转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0a电调当然可以啦,还可以用3s电池呢,恒龙的原装电机质量一般,可以换好点的380电机,价格1个几元而已 ...

哇,大佬出现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0a电调当然可以啦,还可以用3s电池呢,恒龙的原装电机质量一般,可以换好点的380电机,价格1个几元而已 ...

另外实现坦克基本功能需要几个电调和舵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外实现坦克基本功能需要几个电调和舵机?

我可不是大佬……
不带声光5路就够了,行走2路,炮塔旋转1路,火pao俯仰1路,打bb蛋一路,恒龙的就是这样的
改舵机的话,火pao俯仰可以用舵机改造,
炮塔旋转用舵机做其实不好,改造360度旋转的舵机,中位每次启动都可能变,导致会自动慢速旋转;还有防扫齿结构,改了舵机是硬连接齿轮,要是撞到炮塔容易导致齿轮或者舵机损坏;舵机竖着安装也占用太大空间
不打bb蛋的话,可以改造成伸缩炮,用恒龙的伸缩波箱即可。

不过真正的坦克仿真大佬们说:没有仿真音效、声光玩什么坦克模型……都是玩具!玩具!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可不是大佬……
不带声光5路就够了,行走2路,炮塔旋转1路,火pao俯仰1路,打bb蛋一路,恒龙的就是这样 ...

打这么多字狠感谢!!!那炮塔旋转怎么实现,用恒龙自带的旋转机构不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320更没问题了?能直接用恒龙电机?

恒隆改着玩,比本上把他的电子设备全都换了。你可以直接上395的电机,原装的是380还是385,不记得了。45块的那种有刷电调足矣,烧了也不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隆改着玩,比本上把他的电子设备全都换了。你可以直接上395的电机,原装的是380还是385,不记得了。45 ...

了解,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打这么多字狠感谢!!!那炮塔旋转怎么实现,用恒龙自带的旋转机构不行吗?

就是用恒龙自带的炮塔结构,可以减少2级齿轮来增加转速,不过3号的话,不用改齿轮也行,原装的130电机容易坏,是铜刷的电机,最好能换成碳刷130电机,也是几元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用恒龙自带的炮塔结构,可以减少2级齿轮来增加转速,不过3号的话,不用改齿轮也行,原装的130电机容 ...

直接在炮塔机构加320a电调就行是吧?其它打PP蛋机构和炮塔昂附机构也是直接加320a电调就行吗?再加上行驶机构共5个电调,是这样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接在炮塔机构加320a电调就行是吧?其它打PP蛋机构和炮塔昂附机构也是直接加320a电调就行吗?再加上行驶 ...

对的,不过炮塔旋转什么的那3路用320a电调有点浪费,电流很小的,有人用舵机改过,把舵机改成360度的,然后把电机线拆出来,接到例如旋转波箱的电机上。
不过舵机改成360度后电机有时会自动慢速旋转的,要调整舵机电位器才能停止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的,不过炮塔旋转什么的那3路用320a电调有点浪费,电流很小的,有人用舵机改过,把舵机改成360度的,然 ...

明白些了,回头零件买齐了实际操作一下,如不明白会再次请教,还有控的设置方法,教会我这么多狠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的,不过炮塔旋转什么的那3路用320a电调有点浪费,电流很小的,有人用舵机改过,把舵机改成360度的,然 ...

老大,是不是行走机构和炮塔转向用3个双向电调,打炮和仰俯用2个单向电调??还有灯光怎么控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大,是不是行走机构和炮塔转向用3个双向电调,打炮和仰俯用2个单向电调??还有灯光怎么控制?

俯仰也是双向电调,打弹单向即可
灯光可以用舵机控制灯的机械开关,或者直接常亮即可,或者手动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俯仰也是双向电调,打弹单向即可
灯光可以用舵机控制灯的机械开关,或者直接常亮即可,或者手动开关…… ...

明白些了,回头试试,谢过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0a电调当然可以啦,还可以用3s电池呢,恒龙的原装电机质量一般,可以换好点的380电机,价格1个几元而已 ...

老大,天7怎么设置V尾混控?V尾混控就是V翼混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