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狗加minimosd不显示

楼主(2016-03-14):
用的pix,山狗,minimosd,连接
图传
。可以看到飞控的osd信息,但是没有图像,山狗AV输出都好的,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视频制式是pal吗

楼主:
用的pix飞控,接minimosd后有飞控数据显示却没有视频信号(是黑屏)。测试山狗单独接图传有视频。osd接12v摄像头也能正常显示视频和osd数据。不知什么原因,求大神指教!

网友B(2016-04-13):
首先,原本输出到摄像头的12V红色和黑色线,用5V降压线输出给山狗,这样山狗的白色信号线才会有视频输出。光接白色信号线是不可能有图像的。

网友C:
山狗每次开机都要设置av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