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浮板风动求助!

楼主(2016-03-14):
求助这个电机座与浮板如何固定 重心怎么调!

网友A:
用环氧树脂沾个直角在浮板上不久好了,矢量转向都设计出来了,这个问题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环氧树脂沾个直角在浮板上不久好了,矢量转向都设计出来了,这个问题不大吧

买的现成的

网友:
这个船的材质,一受力,肯定会有轻微形变,
如果是我干的话,先备块环氧板,打孔修形,然后上胶固定在浮板上,干透之后,再用螺丝把电机座固定在上面

矢量转向的话,最好布置在靠近船尾

网友B:
安装位置环氧加固··或者直接在加固的同时把电机座粘上就可以了···你这个浮板有些小哦···电机貌似2217的··太大吧···2212的足矣··用高KV的配小桨··降低重心··电机靠后点  ··电机正装不做任何角度··下水测试··不合适的话可以在电机安装螺丝的位置加垫片来调整角度改变推力线··再或者移动电池位置来测试重心调整姿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位置环氧加固··或者直接在加固的同时把电机座粘上就可以了···你这个浮板有些小哦···电机貌似22 ...

明白了 谢谢 确实还不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白了 谢谢 确实还不下

楼主是没睡觉还是起这么早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没睡觉还是起这么早啊···呵呵··

呵呵 在研究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