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NAZE32飞控无法进行油门形成校准

楼主(2016-03-14):
楼主的NAZE32飞控在进行油门形成校准时时候遇到麻烦,情况是这样的:Master拉到最高,上电,电调音乐响起,拉下来。但是我的是Master推最高,有一个电机竟然会自己转(未接动力电)
之前按照一位模友的建议,将油门最高设置到2000校准,问题依旧,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自行判断:1.飞控坏了 2.电调程序乱了(附电调程序图)
望各位魔友帮忙参考!谢谢了~

已经解决,先将方法说下:Master推到最高电机转动,说明有电压输入,我用万用表测试了下,果然有3.98V。为什么呢?因为电调是带5V1输出的我去~果断把红线调了,重新设置,Perfect!完美解决!
哎~折腾了我两三天,终于靠自己解决了。

网友A:
BL的校准方法是油门推最高,上电,等到第一轮滴滴声都叫玩再放到最低油门, 论坛有高手写过校准方法,搜索一下就能找到,
BTWbl一般不用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的校准方法是油门推最高,上电,等到第一轮滴滴声都叫玩再放到最低油门, 论坛有高手写过校准方法,搜索 ...

通过接收机的校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电调毕竟是飞控发出信号,最好是通过电调校准嘛

楼主:
最后想请教下各位,BL电调设置中的Demag Compensation(消磁补偿)是否要开启?有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