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改手抛机为无刷

楼主(2016-03-14):
A1504 9克2300kv无刷电机、3个2.5克银燕舵机、好盈10a电调,改完空机重96克。天黑前几分钟用850mah(56克)电池试飞,电池太重,需要70%油门才能平飞。换个300mah 18克电池估计比较好飞。

网友:
6666,我也改了个这个,感觉性能不咋地

网友:
主要是我没加副翼,这飞机上反自稳效果不是很好,所以方向就有点鸡肋了,只能说能飞,回头空了我再把方向换成副翼试试。

网友:
自己动手就是乐趣

网友:
我同学也改过一个

网友:
改的真不错,这架我也有,目前没有改造的冲动

网友A:
看看我的,加长机翼,起飞重量120,副翼无方向舵,加翼刀和翼尖防失速,电装跟楼主一样,500的电池。现操控起来非常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我的,加长机翼,起飞重量120,副翼无方向舵,加翼刀和翼尖防失速,电装跟楼主一样,500的电池。现 ...

这款我也改过,感觉机子小,所以改空心杯了,还是感觉动力不太足,有空还是改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我的,加长机翼,起飞重量120,副翼无方向舵,加翼刀和翼尖防失速,电装跟楼主一样,500的电池。现 ...

有飞行视频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款我也改过,感觉机子小,所以改空心杯了,还是感觉动力不太足,有空还是改无刷。

相信我,把空心杯换n30,全机重量如果低于120g,不好飞你来打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信我,把空心杯换n30,全机重量如果低于120g,不好飞你来打我

伟力的小板子能带动n30吗,2个可以吗

网友:
我一块500mah2S的电池能飞15分钟左右,算下来电流在2A左右,感觉问题不大,你可以先试一下看看功率管烫不烫。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我也改过,感觉机子小,所以改空心杯了,还是感觉动力不太足,有空还是改无刷。

不是一个机,我的那是这两个机的合体,单个的那台小FOX实在是太小了

视频在这里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37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