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 neo 低级错误,跳线插到RPM口上了,会不会烧了。有图

楼主(2016-03-14):
脑子犯2了。请问大神,会不会坏,能烧吗,(情景在现,我换电脑了装调参软件,准备读取序列号,插上跳线,开电,奇怪怎么没有读取,我靠,,插插插错洞了,)

网友:
我想知道你用扎带把这货捆上 不会震傻它吗?

网友:
扎带要火

网友A:
我也想问你用扎带不怕震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问你用扎带不怕震动吗?

求教这个陀螺用双面胶粘与扎带捆绑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扎带就会震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教这个陀螺用双面胶粘与扎带捆绑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扎带就会震动?

试一试就知道

网友:
用扎带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震动变大啊,用薄一点的双面胶,就是MB原装那种薄的最好。

网友:
双面胶减震啊,扎带一绑震动就直接传过来了

网友:
我的陀螺都是帮扎带的啊  没出过问题

网友:
貌似大家关注的焦点不对啊

网友:
不会烧,里面有防呆功能

网友:
一片双面胶就能解决问题。。放心。。掉不下来。。甚至想拿下来都要费点劲

网友(2016-04-13):
只要不插在sensor接口,其它接口都没事。

网友:
你可以把扎带套上一个硅胶管这样最好又减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