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00机架 最终改造

楼主(2016-03-15):
S500 已经被我改造多次了,现在看看我的最终改造
以前的毛病是:多了玻纤挂架,虽然放电池方便点,但是
1)增加了70g的重量
2) 挂架加云台,云台位置太低,很容易接触地

索性去掉挂架,避免了这两个缺点

网友A:
走线就不能美观一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线就不能美观一点吗

恩,还可改进

网友B:
什么配置?我也是这机架,留空时间是多少?起飞重量是多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配置?我也是这机架,留空时间是多少?起飞重量是多少?谢谢

我是2216, 10寸桨
装电池  3s 5200  1.6kg  飞12分钟

网友C:
这机架只适合拿来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架只适合拿来练手

说下这结论的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下这结论的原因?

机臂偏软,上3508的电机抖成狗,航拍就算了,上2系列的电机动力又是鸡肋,续航是个大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机臂偏软,上3508的电机抖成狗,航拍就算了,上2系列的电机动力又是鸡肋,续航是个大问题

+1

网友E:
楼主云台和我一样,380机架,整机1050克3s2700电池悬停14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云台和我一样,380机架,整机1050克3s2700电池悬停14分钟

这么小的机架,你都能挂云台,我没想到!
是用精灵3的脚架吗?

网友F:
华坑350PRO  2216 1200KV 9寸华坑原装浆 飞机总重1.6KG 3s4000悬停10分钟 (降落回压后10.8V) 原装华坑3S5200电池悬停12分钟(100次循环怀孕电池)
现在已经调好 航拍自我感觉相当满意!视频对比稍后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华坑350PRO  2216 1200KV 9寸华坑原装浆 飞机总重1.6KG 3s4000悬停10分钟 (降落回压后10.8V) 原装华坑3S5 ...

cool,  云台有单独卖的吗?

网友F:
没有哦 用华坑G2D塑料的改装的3轴下压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小的机架,你都能挂云台,我没想到!
是用精灵3的脚架吗?

恩,这是能上9寸桨最小的机架,加山寨精灵脚架重215克,再各种减重,目前1050克,下一步想办法把云台上挂板去掉直接减震求挂飞机又能去掉些重量,做过测试一千克以内3s2700就能有15分钟留空了

网友E:
平时fpv可以飞18分钟,把云台供电府仰和av输出做成小插头,两分钟内装好脚架和云台,想航拍就航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平时fpv可以飞18分钟,把云台供电府仰和av输出做成小插头,两分钟内装好脚架和云台,想航拍就航拍

把挂板去掉?  你在底板上打孔吗?
如果用绳直接系,估计减震作用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哦 用华坑G2D塑料的改装的3轴下压式。

的确不错, 我在想如何用我的 2D云台拍环绕的时候,果冻少些!

网友:
初步设想用碳纤板打孔粘上,不是整块板,只要四个角就行,再用扎带绑一下,金属板太重了,下板没办法得拧螺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2216, 10寸桨
装电池  3s 5200  1.6kg  飞12分钟

谢谢,我打算上4S,2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