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 蜂鸣器长鸣

楼主(2016-03-15):
买了个有源蜂鸣器接f3   上电就叫个不停 cf中电压已设定好    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
樓主CF電源數據不要更改、就不會長鳴另一事請教
蜂鳴器的購買處
在那家

网友:
成都的板子吧,不要用他配送的插头来接蜂鸣器,直接焊在插头背面的2个焊点上

网友:
都是抄板子没抄好,蜂鸣器的插座其实是和5v通的,所以会一直响,你用插座下面那两个焊点就行了,那个是正确的

网友:
截模友帖子的两张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