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查主轴、横轴、尾轴是否弯曲的办法

楼主(2016-03-15):
不知道有没有同学试过用手钻检查三轴有没有弯曲?这种办法可行不?想买个手钻试试

网友:
只要炸鸡,尾轴看有没有炸到,反正主轴、横轴都必换。没几块钱,万一震动了,排震麻烦。

楼主:
大炸倒不会,有时候落地擦下桨尖,这种情况就纠结了~

网友:
一般没啥事,这个钻我有,一般没啥问题,但是同心度一般。也就是说你用零点几的钻头弄个小眼,会出现椭圆的情况

网友:
不太可行,因为普通手钻的同心度本来就不好,没有意义。买了好的手钻也可能在使用过程中使同心度发生变化,更何况你买的“好”手电钻未必是真货~~

楼主:
对啊,同心度是个问题,高端货同心度可以,不过用来测三轴就大炮大鸟了···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放在V型槽上,用百分表打跳动。

网友:
我会拿新轴和它对比,看有没有缝隙

网友:
还不如买个千分表或者百分表,直接打表最准!这种钻头的精度太差了!

网友:
一直采用主轴座上转动目视的飘过。。。

网友A:
玻璃 大理石 台子上 滚。 先滚新轴 再滚需要鉴定的轴。弯的一听就听出来了。听不出来区别就继续用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玻璃 大理石 台子上 滚。 先滚新轴 再滚需要鉴定的轴。弯的一听就听出来了。听不出来区别就继续用喽

只要弯了都是听的出来的吧?

网友B:
我的方法也是先把有问题的主轴放到承轴座上来检查用手慢慢转动看清规律,然后再用一根新的放进去判别就知道之前的弯不弯了。

网友:
上面这方法很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方法也是先把有问题的主轴放到承轴座上来检查用手慢慢转动看清规律,然后再用一根新的放进去判别就知道 ...

我现在是上电池低油门看轴有没有同心,用手转的话,轻微变型不容易发现

网友B:
你还可以主轴上下检查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可以主轴上下检查的办法。

在主轴座里面进进出出看顺滑?

网友:
把主轴放到v型槽中用千分表检查弯曲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