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
APM PIX 保护机制--------防止受伤

楼主(2016-03-15):
最近被固定翼螺旋桨打伤,伤口太惨。缝了10多针。现在想到,APM 或者PIX 有螺旋桨在突然受力增大,电流变大的情况下,立刻停机功能?

网友A:
在天上飞着了,突然风一大。然后你的电机就停转了。。。。

网友B:
如果,电调通过I2C通讯,检测到堵转超过设定的时长,触发Disarm应该是安全的。
其实更简单的是,当Pit或Roll角大于60度(或更大)超过3秒,触发Disarm也是可以的。

网友C:
在 APM 中设置为上电后为加锁状态(早期的版本默认是解锁),Pix启用安全开关,也许对楼主有点儿用。

网友D:
其实搞个红外测速,用I2C通讯这样简单

网友E(2016-04-14):
APM 多轴已经有坠毁检测,固定翼有“是否在飞行”的检测。
检测到条件后,都会Disarm,中断电机输出。
但是这些东西,都不是解决楼主打手问题的办法。
解决打手问题,需要严格的使用Arm/Disarm功能。只有在外场,离开飞机一定距离后才Arm。 接近飞机之前,先要Disarm。
四轴可以设置成解锁后电机怠速旋转。固定翼可以设置成解锁有才给电调PWM信号,加锁状态时,电调就会一直在叫。
这样就能明确的知道飞行器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