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小子800,求配置

楼主(2016-03-15):
新人入魔,准备做一个好小子800,做飞机的材料和遥控器都在路上了,电控元件还没买,新人不懂,那位前辈能给个配置,小弟谢谢了。

网友A:
我觉得新人入魔还是不要自己做飞机的好,买成品好小子吧
电机:XXD2212  2200KV      6030桨
电调:好盈30A
电池:3S  1300mah
9G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新人入魔还是不要自己做飞机的好,买成品好小子吧
电机:XXD2212  2200KV      6030桨
电调:好盈3 ...

买新机怕摔啊!做一个教手用,学会了再说,刚玩这个也不知道要买什么样的飞机,做一个玩玩再看。

网友B:
我是新手,我也想自己做。

网友C:
我也是新手,建议买成品。新人自己做飞机,可能制作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新人入魔还是不要自己做飞机的好,买成品好小子吧
电机:XXD2212  2200KV      6030桨
电调:好盈3 ...

装机的时候除了这些还要不要什么材料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新手,建议买成品。新人自己做飞机,可能制作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

买成品摔了心疼啊,新手拿飞机就是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新手,我也想自己做。

那就自己做呗

网友A:
泡沫胶,热熔胶,舵角,钢丝,碳杆,还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沫胶,热熔胶,舵角,钢丝,碳杆,还有很多

泡沫胶要买哪种昵!热溶胶是干什么用的,加强用的碳纤棒要多粗的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泡沫胶要买哪种昵!热溶胶是干什么用的,加强用的碳纤棒要多粗的昵

这就是问题     自从我做了第一架飞机失败后就再也没有自己做过飞机了

网友:
新手自己做,好吧。非要走弯路,也就是祝你坚持到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问题     自从我做了第一架飞机失败后就再也没有自己做过飞机了

失败了再改进啊,

网友D:
我来说下我的入模过程,好小子飘飘机-纸飞机-网上买空机自己装机-完全diy的微型机。每个技能点加得不一样,个人觉得开始的飘飘机可以跳过,因为一旦首飞成功以后,很快就会不满足于飘飘机,倒是纸飞机因为完全是自己制作的,从中可以学到调机不少知识,如何把难飞的飞机拨弄得好飞也是一种乐趣之一。并且纸飞机,材料就是KT板加胶布,直接从这个入门也是很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来说下我的入模过程,好小子飘飘机-纸飞机-网上买空机自己装机-完全diy的微型机。每个技能点加得不一样, ...

嗯,我也是这样想的,现在还有几个细节问题没有搞清楚

网友:
电机用2208 kv 2600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失败了再改进啊,

就怕失败也找不到原因。是飞机的原因还是操作的原因?

网友E:
入魔就用板机,炸了也不心疼,分分钟再做一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入魔就用板机,炸了也不心疼,分分钟再做一架!

什么板机好做些昵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板机好做些昵

5mm的kt伺候!

楼主:
谁知道好小子800中间连接尾翼的那根管子多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板机好做些昵

kt板

网友F:
qq群,搜昆山rc俱乐部

楼主:
引用 网友F:
qq群,搜昆山rc俱乐部

哇!有组织啊,马上去加,谢谢你

网友:
成品机摔了修好一样飞,我的冲浪者上天50秒风吹得看不见了,找回来残骸热熔胶修好继续飞。因为修飞机,我现在对做一架也有信心了。买的KT版套材已经回来了,超便宜,两套才13元,出差回去就做

网友:
修好一样的啦

网友(2016-10-07):
我用2212KV2450+原装APC5030油机桨,声大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