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干扰图传发射!

楼主(2016-03-15):
电机一启动,转速越高,图传画面干扰越大,横纹,雪花明显,怎么避免呢?

网友A:
可以试试把图传电源线接到离电池输入线近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把图传电源线接到离电池输入线近的位置。

我是从电池平衡头直接取电,对么?谢谢

网友B:
图传线离电调动力线远一点,最好用锡箔纸包裹,做好屏蔽,有条件在图传线上绕个磁环,或者另外的电源供电,不要与电调共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从电池平衡头直接取电,对么?谢谢

如果这样了还有问题,那说明要么图传发射模块本身电源抗干扰很差,要么电调干扰大。可以考虑在图传电源线上绕一个磁环,远离电调及电机。包锡箔纸的话,包过后要接地(负极)才行。

网友:
加个稳压模块,电调端加磁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传线离电调动力线远一点,最好用锡箔纸包裹,做好屏蔽,有条件在图传线上绕个磁环,或者另外的电源供电, ...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样了还有问题,那说明要么图传发射模块本身电源抗干扰很差,要么电调干扰大。可以考虑在图传电源线 ...

谢谢,我试试磁环人怎样

网友C:
全程使用屏蔽线。你可以买几米最细的话筒线。。那个就是频闭的。主要频闭从摄像头到图传的那根AV线。外层要接地。。。即可。加什么磁环。太累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程使用屏蔽线。你可以买几米最细的话筒线。。那个就是频闭的。主要频闭从摄像头到图传的那根AV线。外层要 ...

我是摄像头和发射一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摄像头和发射一体的。。。

那就是供电干扰。。想办法加滤波模块吧

网友:
这是电机漏电,通过碳板传导到图传造成的。你的电机螺丝太长,顶到电机线圈了。

网友D:
什么也不用搞了,图传直接接到12V BEC就什么雪花都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也不用搞了,图传直接接到12V BEC就什么雪花都没了。

单独接个bec?确定吗买个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单独接个bec?确定吗买个试试

是的,加个BEC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加个BEC就行了

今天试了,图传单独接电池,还是有干扰。看来接bec也没用的。是电调射频信号干扰的图传,估计摄像发射一体的屏蔽不好。各位有什么办法支招?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试了,图传单独接电池,还是有干扰。看来接bec也没用的。是电调射频信号干扰的图传,估计摄像发射一 ...

很明显,你无视了我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