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电池的内阻怎么测量?

楼主(2016-03-15):
电池
好几块 都不知道内阻如何测。

网友A:
请自行复习高中物理,电池内阻很小,需要四线电压法和高精度的表才能测准,否则就只是个大概

网友B:
专业工具或者带该功能的充电器

网友C:
b6 mini可以量 準不準 不知道

网友D:
不一定要定量知道内阻大小,通过使用就能感知,空载显示满电,推油门电压急降。

网友E:
知道个大概也够了,如果没有好点的充电器,正版B6刷固可测,开最大电流时,误差可观。
还有就是大电流放电,平衡线端测压降。

网友F:
PL8 308等充电时可测

网友G:
用好一点的小尺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