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蜜蜂电调设置刹车

楼主(2016-03-15):
买了四个小蜜蜂 三个有刹车 一个没有 真是醉了
下了个blhelisuite的调参器 没法连上电调
求大神出手相助

网友A:
如果飞控是F3的话,上电以后,菜单栏里面select ATMEL/SILABS interface这个选项选到(E) cleanflight

网友:
哪个选项是刹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飞控是F3的话,上电以后,菜单栏里面select ATMEL/SILABS interface这个选项选到(E) cleanflight

不胜感激 果然可以!

网友(2016-05-18):
电调刹车有什么用啊 ?

网友:
是不是怕射桨啊

网友(2020-08-25):
马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