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真正为玩家设计的穿越机——华科尔F210开箱测评

楼主(2016-03-17):
成品穿越机,俗称RTF(Ready to Fly)开箱即飞的穿越机,通常在设计上都偏向于入门级穿越爱好者。比如会考虑加入GPS模块协助新手飞行,动力系统也不会很暴力(标配3S电池),最快飞行速度被限制在40公里以内……而真正的穿越机玩家,显然不满足于此,他们更倾向于组装一台“小钢炮”似的穿越机,小巧而暴力,急速情况下可以超过100公里/小时时速。所以几乎很少有穿越机玩家拿成品机器去参加比赛。不过,这或许也将成为过去时,因为随着穿越机这项运动越来越广泛和普及,厂商们也积累了更多的经验,开发出能适应比赛需要,并且比DIY穿越机性能更好的产品只是时间问题。
近期,一直在穿越机市场比较活跃的华科尔公司推出了一款他们认为今年最重要的穿越机产品——F210。作为一款定位远高于此前Runner 250的专业级穿越机,F210能否满足哪些真正穿越机爱好者的需要,它又有哪些值得我们期待的地方?5iMX通过开箱一一为大家解答。

包装盒异常的大,但是里面的机器却非常的小。

打开包装盒,机器被软性填充物彻底包覆,一点不用担心运输问题。

产品卖点:
1、主体结构采用碳纤维复合材料,重量轻、韧性好、抗冲击力强;
2、模块化设计,简化了安装维修的复杂程度;

3、120°广角SONY夜视摄像头,700 PVL视频拍摄;
4、配备5.8G实时模拟图传及OSD系统,可以搭配VR眼睛进行FPV飞行;
5、能够实现俯仰翻滚和左右横滚等特技动作;
6、标配16.8V 1300mAh 40C
电池
7、F3飞控系统和新版ESC电调驱动,使穿越机反应更灵敏;
8、最快飞行速度80km/h,遥控距离1000米,图传距离800米。

全家福一览,可以看到F210机器尺寸只比遥控器大一点点。

作为一款定位专业级的穿越机,华科尔F210与之前推出的Runner 250有着明显的区别。
首先,F210没有GPS模块,因为竞技型穿越机是不需要GPS辅助悬停和飞行的。
其次,升级到了4S电池,要知道穿越机采用4S电池或3S电池有着天壤之别,打个比喻就是兔子和乌龟的差异。
第三,更换了操控性能更好的F3飞控,新增了竞速和特技(可翻滚)两种模式。
第四,机身结构与Runner大不同,机身更加坚固耐摔,并且重量更轻。

华科尔F210有一个很特别的设计:为了能装载上5寸螺旋桨,同时保持机身尺寸尽量小,它在机器的前部和后部位置采取了凹进去的镂空设计,使得前后桨叶不会打到机架。这个设计非常巧妙,但是也有代价,就是电路部分的安装空间受到挤压,所以电池安装位不得不往上移动(见下文分析)。

对比Runner 250可以看出,F210在结构上更紧凑、干练,整体尺寸也比Runner 250小了很多。

F210的底板由左右两块3mm碳纤维板组成,
每侧前后机臂在一块原生碳纤板上,再由2块2mm的碳纤板把它们固定到一起。这样的设计能够减少摔断机臂后的维修成本。只是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不干脆把四个机臂都设计成独立的碳纤板,这样维修更方便、成本更低。

F210采用五寸螺旋桨,桨距比Runner 250更大,升级到4S电池之后,飞行起来会暴力很多。不过玩家也可以更换其他品牌的5寸桨试试,以期待更好的动力和续航,同时约飞的时候,彩色桨也更有个性一些。

对了,华科尔原配的这款5寸螺旋桨可是自紧桨,靠近自紧螺母的地方有锁紧方向提示。

刚才已经说过了,由于机身前后的特殊设计,电池仓位不得不上移,这使F210的重心比较偏上,如果要安装GoPro相机可能有点不方便。

为了减轻重量,华科尔为F210标配了一颗14.8V 1300mAh 40C电池,虽然电池容量不大,但理论(悬停)状况下依然可以飞行时间9到10分钟(比赛情况下可能4-5分钟)。

F210轴距210mm,四个电机之间的距离均为150mm。机身体积非常小巧,这使得它在竞速中可以获得更好的机动性,转弯更加灵活。

F210机身主要采用碳纤维及复合材料,整机净重403.6g,含电池的起飞重量553.8g。

在华科尔的官方宣传视频中有一段快速撞击玻璃的画面,关键是撞击后还能够起飞,这主要得益于在机头和机身中部的铝合金加强框架与尼龙塑料组成的复合材料。

机身头部、中部黄色部分为铝合金材质,使得机身非常坚固。

机头在受到撞击时,首先由硬度较高韧性较差的外部铝合金框架承受较大的撞击力,之后韧性较好的尼龙框架对铝合金框架的形变进行补充,防止其受力过大导致断裂。两种材料的结合使F210的机头非常的坚固,后期我们也将进行撞击测试,看看是否真的有那么耐撞。

在机头和机尾都有LED灯,主要为夜晚飞行提供识别。

机尾红色LED灯下方,左右各有一排黄色LED灯,用于转向提示。

在动力方面,F210使用的是WK-WS-28-014A外转子无刷电机,KV值2500。这种大马拉小车的配置使F210具备更多的储备动力。

电机外围设计了塑料围壳,用于撞击时减小对电机的损伤。

电机与电调之间依旧是三色香蕉头连接,方便维修,颜色区别也不容易接错线。

电调为华科尔最新优化过的版本,额定电流20A,用热缩管密封,有一定防水防尘作用。

尾部是图传天线,采用5.8G TX5825模拟图传,输出功率200mW,图传距离最远800米。

由于图传芯片在机身底部,天线长度较长,F210有两个位置来固定这只"金针菇"。

F210的摄像头采用了SONY(清晰度700线)带夜视模式摄像头,120°大广角,但不具备视频存储功能。当光线不足的时候,摄像头能够自动切换到夜视模式,保证穿越机在夜晚条件下的FPV飞行。

F210还为相机设计了一个塑料保护罩,既是保护,也能一定程度上降低风阻。

相机调整角度在40°到-10°左右,手动调节。

在拆除了镜头保护罩和电池仓之后,可以看到下方的飞控模块,安装于机身的正中间。

F210采用的F3开源飞控系统,较以往的STM 32飞控最大的不同在于算法的更新和CPU的升级,具有高效的硬件浮点运算及更快的内核计算速度。更快的运算速度和新算法,使F210具有很快的反应速度。

F210具备参数校正的功能,通过cleanflight-configurator-master软件能够对穿越机的各项参数进行调整,使模友在飞行时更顺手。(具体使用方法和软件下载: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2312&fromuid=202125

F210的电子元件主要集中在机身底部,尼龙框架包覆内,且位于飞控下方主板同时兼具分电板的作用。

F210底板是3mm碳纤维板,中部有一块2mm碳纤维板从机头贯穿到机尾,机身重要部位的碳纤维板总厚度达到了5mm,图传、OSD和接收器等重要模块都在这块5mm碳纤维板、铝合金和尼龙框架的保护下,不大容易因为撞击造成“重伤”。

底部的碳纤维板还做了一个能够快速打开的窗口,方便快速维修和更换配件。

F210采用了与RUNNER 250相同的DEVO 7遥控器,四轴承的设计使油门和方向推杆手感非常不错。

DEVO 7遥控器能够使用8节AA电池或者9.6V的锂电池组。

电池仓旁边的外接12V 50mA充电端口,在使用充电电池或锂电池时可以通过此接口给电池充电,也可以直接给遥控器供电。

3.5mm模拟器连接端口,可以直接与加密狗连接进行模拟飞行(需要购买下载模拟软件)。

其他配件:充电器电源线、充电器、锂电池、螺旋桨一套、mini USB数据线、micro USB数据线、3.5mm模拟器连接线。

目前华科尔F210标准版(带遥控器、OSD、1电1充、相机和图传)的售价是2559元,单机版(无遥控器、无充电器、无电池充电器、无OSD)为1899元。如果是之前玩过穿越机的模友,可以考虑直接购买单机版。只要说出是5iMX的模友,说不定有折扣哦!

更多测试,敬请请期待...

网友:
撞玻璃的部分好像很厉害

网友:
确实挺好我已经买了。

网友:
感觉很牛叉,不知道实际玩的怎么样啊!

网友:
我是老款250入门的,这次的210改进很大,性能不亚于自组的机器,华科这次是诚意之作

网友:
这价格坑的不行,穿越做成一体机,维护成本想想都蛋疼。
最坑的一点,必须用华坑的控,基本就把大部分玩家给抛弃了

网友:
又出新品,又是和前一款一样,样子那么厚身笨重且复杂化的外形,应该又是出自同一位设计师设计。楼上的说得很对,就算很多玩家看好想买,但要用华控的,商家你真的以为每个玩家都是用你家的华控啊.....

网友A:
价格摆那了,个人感觉划不来

网友(2016-04-18):
不能换别的控么?

网友B:
东西是还不错,成品机华坑的传统就是到手飞,这次配置还可以算是良心。
但是几大问题,价格简直扯淡坑的不要不要的
一体机坏起来修起来配件贵的你不要不要的。因为华坑的传统就是配件会使用一些奇葩接口或者使用特殊的设置导致你没法用别家的配件
一体化飞控带接收只能用他自己的控,想换futaba什么的就别想了。不过好在华控保有量也还不错,控的质量也还可以对于没有控的人来说也无所谓。但既然是为玩家设计的机子,哪个玩家手里没个好控?这算个鸡肋吧

网友C(2016-05-20):
撞玻璃,牛x!

网友D:
一体机坏了维修费就够承担的,不能用其他品牌控。

网友E:
这玩意好飞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价格摆那了,个人感觉划不来
1800 元 人民币 啊,感觉 有点 贵 。哦 。。

网友G:
仔细看撞玻璃的GIF,有东西掉了,像是GPS

网友H:
只看不买

网友I(2016-06-19):
碰撞玻璃的角度好有讲究

网友(2017-02-06):
请问一下为什么网上开源免费的F3飞控系统(飞控、调试软件等)可以被拿来商业化?我不太懂。

网友J(2017-05-11):
坚决不用华坑的东西,配件死贵死贵!!!!!!

网友J:
华坑的东西真是太贵了,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