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 GPS模式下不能定点飞行

楼主(2016-03-15):
DJI你好,我遇到lite飞控GPS模式下不能定点悬停问题。我的飞机配置是:
轴距550
naza lite +GPS恒力源盘式电机 4822 570KV*4
好盈铂金 30A *4 做过油门行程
4s 5200mha 电池
天9接收机
飞行重量2300g。

飞行前校准GPS。GPS模式下指示灯全绿闪。起飞后总是无法定点 往一个方向偏移~~ 可看到机身向偏移方向倾斜。
必须带杆才能稳住。
飞行中切换姿态模式,就好很多了,无风情况下能悬停。再切回GPS,机身立刻又倾斜偏移。
反复几次飞行,均表现出同一问题。
NAZA调试软件 各通道都正常 。接入电脑观察摇杆行程、X2、X3开关量,等都ok。云台关闭,电压监控关闭。

附注:因工作忙,偶尔才飞一下,这个飞控之前表现还可以,最后一次飞行后存放在家里柜子上,也没有受过阳光暴晒什么的。
放了4个多月,再飞遇到这个情况。请问下应该怎样处理这个情况?

请协助

网友:
GPS安装时X Y Z坐标填写对不对啊,

网友:
GPS方向装反了

楼主:
gps确实装反了,楼上高手!

网友:
你发个gps的安装图,让大伙看看。

网友A(2016-04-20):
在么?我想请教飞控和天九接收的接线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么?我想请教飞控和天九接收的接线方法

飞控A-接收1-副翼
飞控E-接收2-升降(俯仰)
飞控T-接收3-油门
飞控R-接收4-方向
飞控U-接收5-模式开关(GPS,姿态,手控)
飞控X2-接收6-模式开关(返航点锁定-方向锁定-off)
飞控X3-多功能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