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60插头和T插头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16-03-15):
求解释

网友:
个人感觉,好插耐用。

网友:
最大耐受电流不同,如果没记错的话,T头最大32A,XT60 ,XT90,XT150分别是60,90,150A

网友A:
XT60拔插的时候不会打火,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XT60拔插的时候不会打火,安全

不会打火吗,这个,我不知道

网友:
现在T插越来越少了,XT60还有个优点就是好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打火吗,这个,我不知道

是的,防打火。

网友:
XT60的接触更好,接触电阻更小,发热更小,更稳定。t插据说设计耐流100a,部分做工差的估计更小,对于多轴来说有点小了,毕竟得留有足够余量。而且t插没有xt60好插拔

网友B:
XT60怎么说呢  比T插好插拔的不是一点两点  而且高温不容易变形   焊的时候烙铁温度高点T插会变形  然后T插现在也不太好焊  基本要刮过才好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XT60怎么说呢  比T插好插拔的不是一点两点  而且高温不容易变形   焊的时候烙铁温度高点T插会变形  然后T插 ...

网友:
t插因为松动起飞就炸了1米4野马。xt60到目前没有因为电路事故炸鸡的

网友:
国内的T插很容易松脱或接触不良。

网友C:
T插要么容易松动要么紧得跟处女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T插要么容易松动要么紧得跟处女似的。

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