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MB的问题…如何切换成锁尾模式?

楼主(2016-03-15):
我的MB接电自检之后亮的是紫灯,说明书说是速率模式,如何切换回蓝灯锁尾模式,求指点…

网友:
遥控器上调啊~

楼主:
控上吗?控上应该是调哪个选项里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A:
先说说你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说你啥控

额,我乐迪AT9

网友(2016-12-03):
引用 网友B:
已解决…

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解决…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调陀螺仪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