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lite自動回航問題

楼主(2016-03-15):
請教一下各位前輩
naza lite的自動回航功能是不是一定要有rssi的控才可以用到?
我用的控是fs-t6,用不到這功能!!!!
如果換控,換那一款才可以實現自動回航功能
謝謝

楼主:
不好意思,是失控保護才對

网友A:
fs-t6肯定是不行都不带失控保护的!天9,at9,d10都可以的

网友B:
不用,要在遥控器上设置一下失控保护,再把gps接上就行了。起飞之前飞机记录一次返航点,失控就自己回来了。六通以上的控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fs-t6肯定是不行都不带失控保护的!天9,at9,d10都可以的

謝謝,這三個那一款會比較好
devo10可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要在遥控器上设置一下失控保护,再把gps接上就行了。起飞之前飞机记录一次返航点,失控就自己回来了 ...

就是沒有設定失控保護的,自動回航的就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這三個那一款會比較好
devo10可以嗎?

可以,天9  at9.华科尔d10都是可以的!福斯t6不带失控保护的,t9有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要在遥控器上设置一下失控保护,再把gps接上就行了。起飞之前飞机记录一次返航点,失控就自己回来了 ...

楼主用的福斯 fs-t6这个遥控就没有失控保护!

楼主:
好的,謝謝大家
看來要換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