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求助 遙控信號导致船失控

楼主(2016-03-15):
今天跑船的时候,遥控信号出了些状况。船停下来后,加油没反应,纹丝不动,过了一两秒后恢复正常。接下来跑的时候,加速一下加猛了,赶快把油门收到底,结果船还是以刚才的速度向前跑,撞到岸边后停了下来。后来又跑了一会,船开进死角里了,倒车改变方向,结果收起油门后船还是自己后退,加油向前也没反应,关了
遥控器
也不行,过了大概十几秒恢复正常。上述情况,以前从没出现过。不知道是接收机的问题还是遥控器的问题,还是信号受到了干扰?船是电船,遥控是2.4G,事发时人距离船20米左右。

网友A:
我想知道是什么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是什么遥控器
買船原裝的遙控器。飛輪FT012。

网友B:
我之前用飞机遥控器玩船遇到过加油没反应··过几秒钟以后又正常了··初步断定可能是电调的问题······像你说的其它毛病没遇到过···

网友A:
这种情况我也有遇到过,检查原因是接收机轻微进水,加强接收机防水措施之后,恢复正常

网友C: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结果船时空全速装湖中间的岛上了,悲剧就是这么诞生的,我也不会游泳,最后请人用橡皮艇去拿了下来!最后发展是接收机进水了,不过我的是富斯gt2控,按道理012的防水应该很好的!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012防水怎么样,会不会进水啊?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E:
我的也是FT012超过20米直接没反应失控,后来130买了个原装的电调和接受器是一体的,距离很远连续2个电池高速,电调烧糊了,现在在箱子了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