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小瓢虫无法对频,求教,在线等。

楼主(2016-03-15):
华科尔小瓢虫无法对频,一直闪红灯!解除锁定后也无法对频,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快闪还是慢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闪还是慢闪

快闪!

网友:
意想不到的问题经常会有很多种可能,常见的问题一般是接收供电不稳(对于小瓢虫可能是没电了),控或接收未正确清除固定ID码(正常记得是插短路端子上电,慢闪,拨端子变快闪,再对频),附近强干扰,天线断了,高频头坏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