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块电池飞到3.9就飞不起来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3-15):
我的是三轴 配置是飓风2216 kv800 1045浆 3s 飞机重1200g  不是电池的问题 已经换了五块电池了 新的旧的电池都试过  现在就是飞到3.9油门推到顶都飞不起来 卸掉一些配重又能飞起来了 不明白原因 切自稳也是一样 油门推到顶都飞不起来 应该不是电机的问题 虽然我的是三轴 但是3个2216带1200怎么也能带的动吧 为什么飞到3.9就飞不起来了呢?

网友:
800KV带10寸桨不够力的,你换11,12寸的试试

网友:
换大桨,丨1045小了

网友:
校准一下油门行程, 按理说即使是1045也应该能带起来, 我飞机比你重, 不过是四轴, 3.6v的单片电压都能飞, 大约65%油门悬停

网友:
用4S或者换11寸桨

网友:
飞到3.9V之前有先兆吗,悬停油门多少

网友:
用的什么飞控?保护电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