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选择什么云台好

楼主(2016-03-15):
玩多轴有段时间了,最近想航拍,不知道上什么牌子的云台好,选择几轴的云台好?各位指导一下,让我少走弯路谢谢啦

网友A:
看你想达到什么样的效果,预算,从200-几大千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想达到什么样的效果,预算,从200-几大千的都有

云台价格在1000左右吧,效果是越稳定越好

网友:
纯玩的话二轴或者硬挂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云台价格在1000左右吧,效果是越稳定越好

飞宇2DMini,我现在用,效果杠杠滴。

楼主:
飞越的三轴云台,飞宇的三轴云台,这两款哪个牌子的质量比较好,

楼主:
飞越的三轴云台,飞宇的三轴云台,这两款哪个牌子质量比较好,拍摄效果好,这里说一下我的山狗硬挂拍摄几乎没有果冻现象。

楼主:
自己顶一下,来位高手指点一下,航拍用什么牌子的云台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