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f3p-航线机腹膜教程

楼主(2016-03-15):
腹膜很简单,准备以下工具干抹布,湿抹布,9㎜30℃角刀片,麦拉膜,77喷胶,沙板纸,镊子,透明胶,和干净的玻璃桌子。
首先用沙板纸轻轻打磨要喷胶水的面,打磨后把舵面用透明胶黏上,再用湿抹布擦下桌面,再把麦拉膜贴上去,有气泡就用干抹布抹平(就像贴手机膜一样)之后就是再打磨过的面喷胶水,胶水不要多,不要直接对着喷,类似喷香水😁,平放到膜上,用干抹布轻压,等2-5分钟后就可以切割了,切割时刀片不要贴着机身边缘,这这样容易切到机身,可以向外斜一点角度,刀片割1-2米距离就换一段,这样割出来的面平,没毛刺,最后把贴好膜的机身从桌面上取下来,一定要慢,从最脆弱的地方先取,如果先取最结实的地方,到最后就跟难取了,要一次取下,不要再放桌面。这是我个人第一次做腹膜机的小经验,分享下。图片就不按顺序了,自己看看吧,我懒

楼主:
f3p-航线机腹膜教程

腹膜很简单,准备以下工具干抹布,湿抹布,9㎜30℃角刀片,麦拉膜,77喷胶,沙板纸,镊子,透明胶,和干净的玻璃桌子。
首先用沙板纸轻轻打磨要喷胶水的面,打磨后把舵面用透明胶黏上,再用湿抹布擦下桌面,再把麦拉膜贴上去,有气泡就用干抹布抹平(就像贴手机膜一样)之后就是再打磨过的面喷胶水,胶水不要多,不要直接对着喷,类似喷香水😁,平放到膜上,用干抹布轻压,等2-5分钟后就可以切割了,切割时刀片不要贴着机身边缘,这这样容易切到机身,可以向外斜一点角度,刀片割1-2米距离就换一段,这样割出来的面平,没毛刺,最后把贴好膜的机身从桌面上取下来,一定要慢,从最脆弱的地方先取,如果先取最结实的地方,到最后就跟难取了,要一次取下,不要再放桌面。这是我个人第一次做腹膜机的小经验,分享下。图片就不按顺序了,自己看看吧,我懒

楼主:
手机图片上传不了,无语

网友:
看图说话

楼主:
以上传图片

网友(2016-06-07):
请问什么是麦拉膜?这样做出来多重?谢谢

网友(2016-11-04):
感谢分享,请问麦拉膜的厚度是多少的?

网友:
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谢谢你的分享!请问你麦拉膜是多厚的,涂装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