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一下银燕的电机配件

楼主(2016-03-15):
我有2个银燕的MT2205II,后面的卡簧和铜圈没了,从淘宝上的银燕专柜买了两次卡簧和铜圈,没有一次是能装的。第一次买的铜圈比原装的高,卡簧装上去飞了一圈就掉了;第二次买的直接就不能装,和原装的差太远,大了一圈。现在淘宝专柜的建议是快递到厂里去修,这个其实是很简单的东西,为什么就发货发不对呢,我们这样的大厂怎么就不能专业一点呢?

网友A:
铜圈很重要吗,我丢了一个,只上卡簧貌似也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圈很重要吗,我丢了一个,只上卡簧貌似也没有问题。

这个我没尝试过,现在问题是卡簧都没配套的,买了两次都不行,比原来的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没尝试过,现在问题是卡簧都没配套的,买了两次都不行,比原来的大

轴径买错了吧,用卡尺量好再买,还大那就是卖家问题了。
我买的3.17mm轴径的卡簧给 3mm的轴用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径买错了吧,用卡尺量好再买,还大那就是卖家问题了。

是卖家的问题,银燕官网淘宝店,明确告诉他电机型号,发过来的还是错的

网友:
银燕的售后也不认真。我返厂修了反转的(黑色ZIDAN头)电机,结果回来的是正转的。有一个修完还是不行。然后又寄回去了,还好运费没让我出。但是耽误时间啊

网友B:
厚了就磨一磨吧,银燕算不上特别大的厂,电机国产还是飓风和朗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厚了就磨一磨吧,银燕算不上特别大的厂,电机国产还是飓风和朗宇

我一直以为银燕是国产一线大厂……铜圈可以磨一下,但是卡簧大了没法整,淘宝上也没有找到其它卖家卖卡簧的

网友:
我买了一个银燕12安电调,到手就是坏的,解释半天也不相信是坏的,说一句能回一句就不错了,20多块的东西,懒得理论了,又买了一个其他品牌的,服务是真的差

网友C:
亲,我解释一下。铜圈是有有一个配合度的问题,淘宝店给你发的应该是对的直径,但是高度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
所以不要误会。

另外关于是否是特别大的厂,我们不敢承认,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亲,我解释一下。铜圈是有有一个配合度的问题,淘宝店给你发的应该是对的直径,但是高度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 ...

作为用户一个很简单的诉求就是发过来的配件可以用,配合度你心里也明白是怎么回事吧,标准件会出现这种配合度的问题吗?希望你们能够继续努力,做好标准化,真的成为一线大厂。

网友:
引用 楼主:
作为用户一个很简单的诉求就是发过来的配件可以用,配合度你心里也明白是怎么回事吧,标准件会出现这种配 ...

请联系我们售后QQ,我们会重新安排一次铜圈给你~

网友D:
相同遭遇的路过 某宝旗舰店问几句 就说电机停产了 不好配 再问没回话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相同遭遇的路过 某宝旗舰店问几句 就说电机停产了 不好配 再问没回话了

亲,MT2205 确实已经停产,如果需要配件的话可以联系售后看下还能不能配到,谢谢。

网友E:
深圳银燕售后QQ是好多

网友(2016-04-17):
引用 网友C:
亲,MT2205 确实已经停产,如果需要配件的话可以联系售后看下还能不能配到,谢谢。

对那个客服就是酱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深圳银燕售后QQ是好多

您好,售后QQ3284626665

网友:
通解,银燕客服还会回一句话,售后发了2天信息都不见回一句话。某宝客服也回复不及时和很少回复,但是能够理解淘宝客服确实很忙。

网友:
感觉售后不给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