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20舵机的替换

楼主(2016-03-15):
伟力K120稳定好飞,但是太脆弱,轻轻一碰,不是横轴弯就是舵机叽叽叫或烂齿轮,而且原装舵机死贵,(50-60元),在万能的宝宝上找到了一款几乎一样的舵机,只是接头不同,和突耳厚了0.1。我换了一套。效果满意。价钱呢,每个不足20元。看外观,似乎比原装的漂亮。质量如何,得玩几天才知道。请看图片:

网友A:
貌似这个是模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这个是模拟的

小机机都是模拟的啊。

网友B:
把舵机臂切一刀,螺钉不要上紧即可。基本炸不坏齿轮。

再说,齿轮也有卖的。

说那么多,炸鸡之前熄火才是王道

网友A:
版主正解!我第二台120新机到手就把三个都割了,没有再崩过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舵机臂切一刀,螺钉不要上紧即可。基本炸不坏齿轮。

再说,齿轮也有卖的。

对!赞同!…熄火很重要!要学会炸得好

网友:
原厂舵机是数字 高速舵机 一般的舵机可能会跳

网友:
我前几天刚入手就烧了一个舵机...

网友:
等新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舵机臂切一刀,螺钉不要上紧即可。基本炸不坏齿轮。

再说,齿轮也有卖的。

机臂切一刀是个好法子,炸了拆开看,电机离位的占多数,难修。飞过了,跟原舵机基本一样,猜,原厂舵机,就是从那舵机出来的。

网友:
小鸡也是数字舵机

网友C(2016-06-28):
楼主舵机啥型号的,怎么在某宝搜?

网友:
后续测评呢

网友(2017-01-10):
结果如何呢

楼主:
飞过了,跟原厂舵机一样。没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舵机啥型号的,怎么在某宝搜?

某宝 ES9251

网友D:
模拟舵机不能用,只支持数字舵机的,别骗人了

网友(2017-03-03):
引用 网友D:
模拟舵机不能用,只支持数字舵机的,别骗人了

你试过?说的那么绝对